Solidworks 动平衡应用仿真求教

楼主(2023-05-28):
如下图示组件,转动速度在3000转/min,动平衡仿真,请教
1、质心在旋转轴上,但是因为工件是异形的,怎样通过软件优化配重,使得惯性力偶矩也在轴上,这样才能保证在高速转动时震动较小
2、motion仿真设置时,那么帧数设置多少比较合理,保证该机构运动仿真中有足够的采样精度进行结果曲线的输出
3、结果里的反作用力是否越小就表示动平衡越好
请教大佬

网友A:
建议用专业的软件计算一下,冗余约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专业的软件计算一下,冗余约束有影响。

是的,在配合里设置一下摩擦和套管,出来的结果就比较正常了

网友(点评):
和其他软件的结果对比过吗?我好奇会有多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