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如何混

楼主(2023-05-29):
今天 周一,8点钟到厂,一定要准时,先打杯水,,到8.30,去厕所呆到9.00,装模作样干 点活,10.30准时尿尿,尿尿当然要打一把王者,再刷一下抖音,11点出来装模作样打几个螺丝,11.45尿尿洗手,12.00拿起吃饭的家伙往饭堂路,吃饭不积极,脑子有毛病,

网友:
这是员工的套路还是老板的套路?

网友:
员工上厕所时间超长被解雇,法院:确实超出了正常生理需求范围!

王xx于2006年4月进入大爱公司工作,2013年4月19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4年6月1日,公司设置特别任务室,并将王xx调至该任务室。该任务室工作人员为王xx一人,并由总经理直接管理,完成总经理交办的相关工作。

公司的《员工手册》包括《公司简介》、《员工就业相关规则》、《附加规则》三部分组成。“就业规则”属《员工手册》的一部分。王xx已通过签收的方式,确认收到了第三版《员工手册》,并表示已进行阅读。

2014年12月22日王xx因肛肠疾病在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2015年1月中旬伤口愈合,但王xx陈述一直存在疼痛感。

2015年7月开始,王xx每天在厕所停留的时间为3至6个小时。自2015年9月7日至17日(9月13日除外)王xx每天分二至三次,共计22次,每次停留时间为47分钟至196分钟,每天分别在厕所停留时间为3小时50分钟、4小时28分钟、4小时18分钟、2小时32分钟、4小时35分钟、4小时16分钟、4小时29分钟、4小时01分钟、5小时29分钟、5小时22分钟。

2015年9月22日,公司就王xx长时间停留厕所事宜同王xx沟通,并对沟通过程制作书面记录。在征得公司工会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公司于当日做出《惩罚解雇通知书》,以《员工手册》第二篇《员工就业相关规则》第一部分“就业规则”第79条第1款第(3)项“迟到、早退、未经允许因私离岗一个月内累计达15次或一年内累计达25次时”的规定,决定2015年9月23日解除同王xx之间的劳动关系。

王xx于2015年10月底提起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双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恢复劳动合同约定岗位。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公司属违法解雇,裁决公司继续履行同王xx之间的劳动合同。

公司不服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其与王xx之间劳动合同的解除合法有效。王xx辩称,去卫生间方便是正常的人体生理反应,生理需求,其行为不属于因私离岗的范畴,不同意公司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一天工作时间只有8小时,你在厕所停留的时间除两天为3小时50分钟和2小时32分钟外,其余均为4小时以上,有两天甚至达到了近5个半小时,已经脱离了正常上厕所的范围,公司解雇合法

一审法院认为,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王xx以《员工手册》第二篇《员工就业相关规则》第一部分“就业规则”第79条第1款第(3)项“迟到、早退、未经允许因私离岗一个月内达15次,或一年内累计达25次时”中“因私离岗”的概念表述不明确,且“上卫生间”同因私离岗并非同一概念,上卫生间不需要向领导请示及王xx无工作内容,长时间上厕所的行为并未影响工作为由,主张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非法。

对此,公司认为,《员工手册》中“就业规则”第45条第2款“在工作时间内,职工因工作之外的不得已事由必须离开工作岗位时,应事先向上司说明理由、去向等,得到允许才能离开。”对因私离岗规定的很明确,正常上卫生间不用请示,但王xx每天长时间停留卫生间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上卫生间的范围,并认为没有固定工作内容不能成为长时间停留卫生间的理由,且长时间停留卫生间会造成公司总经理无法对王xx指派工作任务。

法院认为,除公司所陈述的《员工手册》中“就业规则”的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外,第44条第3款规定“职工因工作以外事由,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在岗的,视为离岗。”第45条第1款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内应专心于本职工作,原则上不允许因私外出、因私会见等因私事而离开工作岗位(下称“因私离岗”)”。可见,《员工手册》中“就业规则”对因私离岗的规定很明确。对于上卫生间的行为是否属于因私离岗的范畴,从常理上来讲,正常的即去即回的上卫生间的行为不属于因私离岗。然而,长期长时间停留厕所的行为是否属于因私离岗则应具体分析。

王xx自称其长时间停留厕所系公司单位组织结构及日常管理混乱,侵犯王xx合法休假权利等方面的异常行为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影响所致,痔疮手术只是公司对其身体造成影响的一方面。然而,王xx并未提供痔疮手术同其长期长时间停留厕所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证据,而且其提供的邮件、休假卡、短信及眼科医院的就诊资料等“由于公司异常行为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影响”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同其长期长时间停留厕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于长时间停留卫生间是否影响工作的问题,庭审中王xx表示其接受总经理的直接领导,并认为工作内容是一些临时性工作任务。法院认为,待岗亦是一种应有的工作状态,长期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势必造成在有临时工作任务时无法对王xx进行工作任务分配的结果,“没有工作内容”不能成为不遵守规章制度的理由。

王xx自2015年9月7日至17日期间(未向原审法院提供9月13日的相关证据材料),在卫生间停留的时间除两天为3小时50分钟和2小时32分钟外,其余均为4小时以上,其中亦有两天甚至达到了近5个半小时。在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的情况下,王xx的此种行为已经脱离了正常上卫生间的范围。

综上,法院对王xx长期长时间停留卫生间的行为属于因私离岗的范畴,其行为违反《员工手册》中“就业规则”的规定予以认定。公司解除与王xx之间劳动关系所依据《员工手册》中“就业规则”的修改已经过民主程序,且公司已向王xx送达,王xx的行为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关于“因私离岗”的规定。

综上,法院判决: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解除与被告王xx之间劳动关系的行为合法有效。

原审法院判决后,王xx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王xx每日在公司卫生间停留时间,已经超出合理正常生理需求范围,公司解雇合法

二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的规定,本案公司与王xx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的是该公司《员工手册》第二篇《员工就业相关规则》中的“就业规则”第79条第1款第(3)项。该“就业规则”系公司于2007年12月依据相关劳动法律的修改而制定,公司因此印制了第三版《员工手册》。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该“就业规则”的制定经过了合法程序。王xx签收了包含该“就业规则”内容的第三版《员工手册》。

关于王xx在工作期间长时间在卫生间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员工手册》中“就业规则”第79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惩罚情形。2015年9月7日至9月17日期间,王xx每日在公司卫生间停留时间,已经超出合理正常生理需求范围。在公司拟对王xx进行处罚前与王xx沟通中,王xx亦未对其在工作期间长时间停留于卫生间予以合理解释。故公司依据其《员工手册》中“就业规则”对因私离岗的定义及处罚规定,经该公司工会同意,与王xx解除劳动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为合法解除并无不妥。王xx主张公司对其工作上的异常安排,给其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该主张与本案公司与王xx解除劳动关系之间不具有必然关联性,故对王xx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对原审法院判决依法予以维持。二审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xx仍不服,向天津高院申请再审。

高院裁定:这样长时间停留在卫生间显然不合理,一审、二审判得对,应当维持

天津高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员工手册》能否作为公司解除与王xx劳动合同的依据;王xx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员工手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是否合法。

本案公司与王xx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是该公司《员工手册》第二篇《员工就业相关规则》中的“就业规则”第79条第1款第(3)项。该“就业规则”系公司于2007年12月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进行修改而制定,公司因此印制了第三版《员工手册》。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述“就业规则”的制定经过了合法程序。王xx签收了包含该“就业规则”内容的第三版《员工手册》。

关于王xx在工作期间长时间在卫生间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员工手册》中“就业规则”第79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惩罚情形。2015年9月7日至9月17日期间,王xx每日在公司卫生间停留时间,已经超出合理正常生理需求范围。在公司拟对王xx进行处罚前与王xx沟通中,王xx亦未对其在工作期间长时间停留于卫生间予以合理解释。故公司依据其《员工手册》中“就业规则”对因私离岗的定义及处罚规定,经该公司工会同意,与王xx解除劳动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判决认定公司解除合同行为并不违法,是正确的。

王xx主张公司对其工作上的异常安排,给其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首先,该主张与本案公司与王xx解除劳动关系之间不具有必然关联性;其次,王xx的现有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其出现的身心健康问题系公司造成的,故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王xx申请再审提交的两份证据,系在本案二审审理结束后其进行体检的相关病历记载,该证据并非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其在二审期间提供了与上述内容一致的相关证据,但该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故该证据未被采纳。

综上,高院裁定如下:驳回王xx的再审申请。

网友:
尹总我去给你打工,不要五险一金,只要能这样摸鱼就行。

网友:
犯痔疮会在厕所待那么久吗?

网友:
一时摸鱼一时爽,天天摸鱼天天爽

网友:
上厕所时间记录在案,原来已经被公司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