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长条形的沉头跑道孔可以加平弹垫吗?有什么说法不?

楼主(2023-05-29):
rutu

网友:
可以加,不加的话螺钉头与紧固件接触面积太小容易压坏材料

网友:
有空间加工上面的凹槽,肯定加平垫好些。不加是没空间加工那么大的槽,放不下平垫

网友:
不加平垫,接触面积太小了,容易松

网友:
平垫可以加,弹垫要加碟形的,不然受力不均匀会把平垫压变形

网友(2023-10-13):
有条件加弹簧垫和平垫

网友:
空间够最好加
不过楼主这张紧结构我觉得不合理,比我还要偷工减料
一是上下方向没做限位
二是没有紧顶螺丝
没多久皮带张力肯定会衰减

网友:
这个该加专用的厚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