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轮系怎么搞?

楼主(2023-05-29):
齿轮轮系怎么搞?学生不会做,老师也找不到。

网友:
我去,老师消失啦?

网友A:
机自大二生表示没学过,这个我们应该也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自大二生表示没学过,这个我们应该也学吧

机自的课程就是这个课难学,教材用的杨可桢的

网友(点评):
考研考机械设计机械原理这两门课的话,这只是最简单的第一题

网友:
课本有例题吧,这不是照搬就行了?同学呢,室友呢,一声谢谢,三十分到手,卧草,三十分,真离谱,我考试那是个计算题,还要写步骤,也才八分还是十分

网友:
nh=-300,i1h=-1/3,自由度=2。

网友:
|Y36发表于 05-29 13:21
机自的课程就是这个课难学,教材用的杨可桢的

凸轮还没学完,翻了翻书才看到后面有齿轮

网友:
这个是两个自由度

先把H轮 增加一个反方向的 速度  (-1)

最后通过 (主动轮所有联动齿数乘积)除以(被动轮所有联动齿数乘积)=转速反比×H轮(-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自大二生表示没学过,这个我们应该也学吧

机自没有这个轮系?不可能

网友(点评):
有,才学到齿轮齿厚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