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零件不能CTRL+C

楼主(2023-05-29):
经常几个零件一组  复制粘贴
但是有的零件不能CTRL+C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一般要么阵列要么镜像,倒没用过复制粘贴

网友:
你选中的不是零件是特征所以无法复制

网友:
设计树中选再复制

网友:
啥软件都不说,你这帖子应该发到对应软件板块里

网友(点评):
图片里有SolidWorks

网友:
因为有些特征是需要基准才能粘贴

网友(2023-10-14):
你们选好,在设计树里一个一个选

网友:
设计树中选中就可以直接复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