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管直径的选择

楼主(2023-05-29):
气缸大小由负载计算出,三联件、电磁阀的选择可以通过耗气量和cv值选择,请问各位大佬,那气管的管径大小怎么确定?

网友:
按最大瞬时耗气量算,,,,

网友:
气管直径,在理论各个气路环节都密封的情况下,只影响气路响应速度

网友:
首先根据响应速度计算管道中空气流速,再计算雷诺数,确定是层流还是湍流再利用Darcy原理计算阻力。根据管的长度可以计算出沿程阻力损失。校核完成。

网友:
不累吗 直接按气缸接口管径选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来说,我们都是拍脑袋的,譬如说12含以下的都是用4的气管,16以上的开始用6的,到了40开始用8的。其实我们都是拍脑袋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来说,我们都是拍脑袋的,譬如说12含以下的都是用4的气管,16以上的开始用6的,到了40开始用8的 ...

如果气管大小都要计算,那还要不要交货?肯定是拍脑袋确定,如果空间够又保守起见,尽量往大的选,花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