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零部件重用、更改的管理

楼主(2023-05-29):
如图,截图自网络用来举例说明我的问题。
设有这样一个上料机构,整体为长方形,由六个圆形脚杯固定。我们卖给A公司。并将文件存档。该文件总装配体包含3级子装配体。
B公司也要买一个类似的,但需要加宽加长的,需10个方形脚杯固定,因为整个机构加宽加长,链条及各种零件数量都有所增加,但有半数的的零件尺寸是不变的,有半数的零件尺寸是要变化的。
那么问题是:如何进行第二台加宽加长的机构设计?
方法1.直接在原结构上更改。但这样失去了A公司的存档。
方法2.最简单的方法是打包,文件名加前缀。这样不会出错,但有些未更改的零件,会有两个文件名,导致库存混乱。
方法3、复制一个总装配体,在里面复制需更改的零件重新进行装配,但这进行了大量的重复劳动。

这应该是很普遍的问题吧,请教大家,应该怎样做才最合适?谢谢!

网友:
进行重复劳动也没啥呀,你反正都是计时工资。你要是思维清晰,第二个方案打包改了后,你只更改修改后的图号,没改的借用就好了,

网友:
只要你自己不乱,其它也乱不到哪儿。第二个方案能快一些。

网友:
利用零件的配置属性,同一个零件可以有不同的配置。

网友:
打开总装图------>另存(如xxxx--10脚)------>编辑:只要有更改,都要另存(如xxxx--6m)
该做的工作少不了,这样做也没有增加重复工作,借用的、新增的很清晰
建议:1.A方案打包、压缩、存档;2.两种产品存在不同的文件夹;3.另存stp,备用。

网友:
设计的流程本该如此,这与用什么软件无关。
再说脚轮这玩意就是外购件,本来就是放置在外购件库文件夹里,反倒是你给放进A公司文件夹才是极端错误的,说明贵公司和你本人完全没有正规化的设计培训。

网友:
A公司的打包存档。
然后修改需要更改的零件的名称,不改的零件就不用改名,为啥要全部改名,你修改装配体不也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改吗,顺便改个名字。

网友:
我们系统可以直接借用之前项目的零部件进行装配使用,这样您只需要设计B公司增加的零部件然后借用A公司的零部件进行装配,这样可以节省您设计的时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免费测试,13768410117.

网友:
可以把要修改的零件做配置就好了,这样工作量也不大

网友:
另存一个装配体,需要更改的零件,另存 更改 就行了

楼主:
感谢大家支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