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题被判错,到底谁正确?

楼主(2023-05-30):
求助,做题被判错,到底谁正确?

网友:
好奇Z₃是咋转的

网友A:
1.复合轮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复合轮系

咋就复合了,这个图在百度上烂大街的,都是平面定轴轮系,我稍后放图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就复合了,这个图在百度上烂大街的,都是平面定轴轮系,我稍后放图上来

有定轴轮系,有周转轮系不就是复合轮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

百度上的平面定轴轮系,这不会有错吧

网友(点评):
百度上的没错。你是被批了几个错?也许老师教的时候是要标出转向的正负

网友(点评):
没错,是定轴轮系

网友(点评):
哦,看到批的了,那转向符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定轴轮系,有周转轮系不就是复合轮系吗

看7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7楼

抱歉抱歉,刚刚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抱歉,刚刚我看错了

当然,百度也有错的

网友C:
定轴轮系,其他错在没有负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轴轮系,其他错在没有负号

都要负号吗?题目没有转向呢。并且第三空没有负号也对,真头晕

网友(点评):
第三空本来就是正的,你仔细想想。外齿轮和外齿轮啮合转动方向相反,外齿轮和内齿圈啮合,转动方向相同

网友:
大白话,外啮合改变旋转方向,有负号。
内啮合不改变旋转方向,没负号。看下周转轮系的速比计算中-1的n次方,n代表的外啮合的次数

网友B:
除了2楼指出的画图可能错误外,出题的把Z2的转动副画成和其它不一样的封闭图形,这一般就是可移动的转动副,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定轴轮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2楼指出的画图可能错误外,出题的把Z2的转动副画成和其它不一样的封闭图形,这一般就是可移动的转动副 ...

看楼下,定轴是没错的,转向标出了。

网友(点评):
这图和你的在Z2那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楼下,定轴是没错的,转向标出了。

你是说2齿轮的转动副没固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2齿轮的转动副没固定吗

网友B:
你的帖子设为沉底了?

网友:
谁给你批改的?,速比是对的。上面说的正负号就有点扯了。旋转方向都是说顺时针和逆时针,没见过说正负号的,关于惰轮,自己百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帖子设为沉底了?

没有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