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慢的问题

楼主(2023-05-30):
仅勾选GB DIN,并没有帮助,加载toolbox很慢要半分钟。

网友:
清理无用的东西。

网友:
这边建议您重装系统,再不行还可以换台高配电脑绝壁能解决问题。电脑配置啥样呀?是否是配置不足,电脑是否有流氓360,或者其他的流氓软件,再或者电脑是否有开机自启及其占内存的东西,或者cpu的东西,再或者你显卡开了吗?驱动全吗

楼主:
不是电脑配置不行,不是流氓软件,不要给这方面的建议。

网友:
是不是安装位置问题,或者toolbox版本不对,反复装也可能和注册机里注册表有关,不要注册表删了试试,不行重装吧,还不行系统也重装,要不换个安装包再重装,还不行该换电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