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装图图号问题

楼主(2023-05-30):
各位大佬,

正常来说,一张总装图对应一个图号,如果因为一些原因,必须要把总装图拆成两张图,图号怎么处理啊?找了半天也没看到哪里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要求。
还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图号不是还有页码吗,第一页第二页

网友:
二楼说的对啊,我有的图纸一个图号出三张都有,你写上共几张,第几张就可以了,图号名称用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总装图只有一个图号,跟几张图纸没有任何关系的

网友:
sw环境下,只会自动填进去一个图号,不管添加几张图纸,懒点就不管,第几张/共几张,都不填;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同一张图,图号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两个办法:要么一个图号,图纸分两页,要么新增图号,这个没有严格标准,看你哪种方案好实现吧。

网友:
你总装图是一级图号,你可以弄两个耳机图号来分别表示你拆分后的两个部套啊

网友:
图号一样,名称可加注释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