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计合理吗?铰链座受很大的轴向力

楼主(2023-05-30):
之前用的是,电机装在轨道车轮上;由于现场是强酸雾环境,生产线长40米,出现了车轮打滑、计步不准确情况。
现在这个方案为了计步准确,加了齿轮齿条;而为了保证齿轮齿条的接触,做了个铰链;铰链受到很大的轴向力,能持续工作吗?

网友A:
直齿轮哪来的轴向力啊,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径向力还差不多,又不是90度交叉的斜齿轮

网友B:
铰链臂用大点方钢吧,看起来心惊。

网友:
一根齿条2个反向转动的齿轮?

网友(点评):
3个齿轮,电机连接中间小齿轮。

网友:
不能做固定电机座吗?
铰链的话很难保证齿轮和齿条的平行啮合

网友(点评):
40米轨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有高度差异了;固定电机座,没法保证齿轮齿条的配合。 只能尽量使铰链臂长一些,铰链旋转角度小一些。

网友(点评):
高度差异?,那你换一个思路,把齿轮齿条旋转90度安装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也想过侧面安装;但是考虑到齿轮润滑,就做成垂直装置了。

网友:
铰链那根本不算事好吧,
总计40米的齿条,这成本客户能干?
另外齿轮齿条搞这种配合挺有创意,带点载荷这玩意就废。
强酸雾环境,关键要搞隔离措施,不然什么材料能扛得住,玻璃?零件表面镀金?
之前用地轨打滑就驱动轮加配重增加摩檫力啊,有位置要求的就加行程开关或传感器做控制回路,这样豆腐盘成肉价。

网友(点评):
行程开关试过了,定位精度太低,用久了就不行了。酸雾来源作了一些隔离措施,还是会有酸雾逸出;行走轨道也没法做隔离呀

网友:
你说的铰链是哪里?

网友(点评):
就是铰链座。通过铰链座转动和弹簧,使齿轮齿条完全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齿轮哪来的轴向力啊,没看明白

不是齿轮受力,是铰链座受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齿轮哪来的轴向力啊,没看明白

电机正反转带动 中间小齿轮,小齿轮传递给两个大齿轮。
由于40米的轨道 有高度差,用弹簧保证 齿轮齿条的完全接触。但是电机、转轴、齿轮是一体的,通过铰链座固定在方钢上;小车移动时 齿轮转动,齿轮的圆周力 就会 通过轴最终传给 铰链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铰链臂用大点方钢吧,看起来心惊。

嗯嗯,用80*80*5的方钢够不?
水平移动时,水平方向的扭力会影响铰链活动不。40米轻轨高度差近10mm,需要铰链转动使齿轮齿条接触。

网友(点评):
为什么齿条不装到轨道旁边。

网友(点评):
侧面安装,齿轮的润滑不好处理;下面就是生产线,不允许有油滴落下。

网友:
你的思路可以,和汽车悬挂类似。最好做受力分析,要不太危险了。也可以参考下桥式起重机的移动方法。

网友:
铰链转动使齿轮齿条接触,齿轮齿条可能不平行

网友(点评):
平行移动的力不大,只能角度尽可能小了

网友:
好像硅片清洗池那个输送线就是把驱动部分绕到设备侧面来操作的,连接是好几个转向轴和转接臂

网友(点评):
润滑怎么做的? 您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感觉还是把齿条和导轨做到同一个面上更可靠,齿条和导轨的相对位置精度会比较高,然后齿轮和滚轮的相对位置也要保证的好一些(使齿轮只受啮合产生的力,不分担滚轮应受的机架重力),然后方管的连接处保证没有错位,即使40米长的行程高度差差很多,只要同一段方管上导轨和齿条的位置没有大的变动,然后方管连接处形变平滑,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齿条和导轨同一个面的话,齿轮不好做润滑呀;而且,齿条和导轨稍有形变,重量就落在齿轮上了...

网友(点评):
润滑可以用毛毡齿轮,很方便。你就是怕变形不敢把尺寸放在齿条上面是吧,所以说方管、导轨、齿条、齿轮、滚轮的强度都要保证好,从而相对位置得到保证。你图上的设计做成活动的感觉容易出现打齿。

网友:
搞这么复杂,直接加个光栅尺或者激光测距就行了吧,轮子直接加个弹性压紧装置增加一点正压力就行了

网友(点评):
光栅尺和激光测距我们都试过了;现场是浓酸雾环境,有时候早上和中午都有差异,特别是阴雨天....

网友C:
你这个只是单边的结构  你是一边一个电机带动 ?还是 只有单侧有? 跨距是多少,有没有可能,是你跨距太大,两侧轮子不同步,造成力特别大,类似于天车在大梁方向上行走,天车大梁不垂直于两侧的导轨

网友(点评):
一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只是单边的结构  你是一边一个电机带动 ?还是 只有单侧有? 跨距是多少,有没有可能,是你跨距太大 ...

跨距多少?我觉得可能是 启动后,你大梁刚性不够,或者 大梁不垂直于2侧导轨,卡主了 ,造成的 力大

网友:
整个电机驱动齿轮箱和主动齿轮 都处于浮动中,齿轮和齿条啮合就相当于半约束状态,这样非常不合理

齿轮和齿条中心高需要保证一定确定的数值 且是相互平行不能有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