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后如何保证螺纹孔通过通止规检测

楼主(2023-05-31):
M10-7H螺纹孔,电泳前通止规可以检测,电泳后通端不能通过了(螺纹孔需要电泳)。电泳厚度8-16um,试过将丝锥加粗(定制),但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螺纹孔电泳之后,锁螺钉还是会被破坏电泳层啊,有特别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孔电泳之后,锁螺钉还是会被破坏电泳层啊,有特别的作用吗?

放置长时间可以防锈呀

网友(点评):
防锈油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置长时间可以防锈呀

电泳是委外的,螺纹孔不电泳的话需要加保护装置,成本就变高了,本来加工费用就不高,只能控制成本。另外客户图纸要求镀层不露白,螺纹孔也检。

网友:
做到螺纹孔的最上差,定制丝锥

网友:
还是得定制非标螺纹,可以找找镀后通规进不去的原因,比如镀层厚度是否符合要求,非标丝锥尺寸是否正确

网友:
电泳层的话 你用螺丝去拧一次,电泳层就会掉,所以 你见不到 内外螺纹的电泳工艺。一般是 螺纹底孔不保护,电泳了,用的时候拿丝锥过一下,要不就是加保护措施,螺纹底孔没有电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