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一个自动调平锁紧的机构

楼主(2023-05-31):
如图所示,调节板要与安装件浮动,当安装件与调节板一起下降到台面3~5mm后(浮动结构有压缩),此时调节板与台面平行,有下压的力F1,抬起安装件时,调节板自动锁紧在安装件上,想请教大神中间的浮动和锁紧结构应该怎么做?第一次下压时锁紧,第二次下压的力F2小于F1时,锁紧结构不会松动。中间没有其他动力,就一个从上往下走的力。

网友A:
选个大点的弹簧做力F1,锁紧用棘轮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个大点的弹簧做力F1,锁紧用棘轮结构

棘轮做不了无极锁紧,如果要做到无极锁紧有什么好的机构呢

网友B:
你说的安装件和调平件是多大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安装件和调平件是多大的工件?

200*100左右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