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大小不均,性能就变差呢?部分转化,不是意味着部分细晶么?应该改善一...

楼主(2023-05-31):
部分相变区:加热温度约为727~850°C。只有部分组织发生转变,冷却后组织不均匀,力学性能较差。

请问,为何大小不均,性能就变差呢?部分转化,不是意味着部分细晶么?应该改善一点才对吧?

网友:
妹子去隆胸,结果手术之后只有部分效果,单侧确实圆润了,另一侧依旧平平无奇,整体来说,“性能”确实变差了。

网友:
热处理的常识:组织均匀是最基本的。除非材料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佬们,不均匀的话,有何后果?容易造成“组织粗化”么?

网友:
可能跟拔河一样吧

网友:
加热温度约为727~850°C?你这是干啥?范围这么大,能出来个好东西吗?不知道你是做哪一行的,单从字面讲,有两个值得质疑的地方,1是温度范围过大,这是极不严谨的,越是性能要求高的材料,对于热处理或者加工的温度要求的越是严格,这个严格,是指的变化范围很窄,并不是数值上的高。2是变化梯度,也就是变化的速度快慢,一般都有严格的要求,升温速度和时间,保温时间,降温速度和时间,都有详细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内部的组织没热透,导致组织不均匀,性能不均匀,内应力高等等各种缺陷。这是我们很多材料的性能赶不上国外材料的原因之一。说白了就是要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