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柱直线轴承结构

楼主(2023-05-31):
由于安装空间有限,选择了支柱直线轴承,如图所示结构,直线轴承是否无法拆?选择直柱直线轴承,两个什么结构时候安装拆解呢?

网友:
是的,难拆。装直线轴承那个套筒开口比直线轴承内径大些就好了。

网友:
两个什么结构时候安装拆解

网友A:
可以在右端面打三个螺纹孔,后期拆卸可以拧螺丝把直线轴承顶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右端面打三个螺纹孔,后期拆卸可以拧螺丝把直线轴承顶出去。

这是个好办法,感谢。
像自带导向的气缸,导向座里是什么结构呢?,两个直柱直线轴承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办法,感谢。
像自带导向的气缸,导向座里是什么结构呢?,两个直柱直线轴承嘛?

就是直线轴承,有滚珠的和无滚珠的,台阶孔加一个内卡簧限位。直线轴承的外圆柱面配合是松的,也好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直线轴承,有滚珠的和无滚珠的,台阶孔加一个内卡簧限位。直线轴承的外圆柱面配合是松的,也好拆卸的 ...

两个直线轴承上下并列布置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直线轴承上下并列布置嘛?

你可以多翻翻各种产品的样册,有很多知识点可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多翻翻各种产品的样册,有很多知识点可以学习。

谢谢!翻了一些样册就是没有这种详细内部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