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正压气源改集中真空供气,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5-31):
       非标设备中用到的真空吸应客户要求,换上集中真空供气(更换负压用的电磁阀、去掉真空发生器)后出现以下三种现象:一、破真空;二、负压压力值也不够;三、另外真空关闭后有负压是一点一点降下去的,不是直接关闭。所以想问问大神们,怎么处理更换集中真空供气后遇到的这三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1.破真空,用正压吹气。组成吸破一体式的,SMC和施迈茨也都有这种集成的真空用电磁阀。
2.负压值不够?你的负压来源是设备内部的真空泵还是客供,重新计算真空流量选择合适的真空泵。还有考虑一下真空源到末端,气管的直径,这个很关键
3.正常一关/加破真空,基本就好了。看看你选的真空电磁阀

网友B:
问题1、3,感觉是选择了两通的真空阀导致的。建议选择三通阀门(平衡式阀芯,正负压两用),SMC、Festo、MAC都有。
问题2,集中式供气,如果真空泵流量不足、管路泄露、管径限流、管路过长等缘故,会导致实际真空度有差异,确认根本原因就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3,感觉是选择了两通的真空阀导致的。建议选择三通阀门(平衡式阀芯,正负压两用),SMC、Festo、MA ...

哥   目前用的电磁阀是VK332V-5G-M5【SMC】电磁阀,有没推荐的三通阀门(平衡式阀芯,正负压两用)型号推荐,,找了发现不太会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破真空,用正压吹气。组成吸破一体式的,SMC和施迈茨也都有这种集成的真空用电磁阀。
2.负压值不够?你 ...

吸破一体式    哪个型号的  刚好想用到    我都是两个两通电磁阀  一个吸  一个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   目前用的电磁阀是VK332V-5G-M5【SMC】电磁阀,有没推荐的三通阀门(平衡式阀芯,正负压两用)型号推 ...

VK332V-5G-M5
SMC直动阀,两位三通,可以使用。不过奇怪的是,为何用M5螺纹接口,Cv 0.13的电磁阀,配G1/8"接口问题不大,出气口太小会限流。
P孔(1)接真空,A孔(2)工作孔,切换后A(2)、R(3)连通后就会破坏真空,如果觉得速度不快,R(3)可以加一路正压,必要时再加一个电磁阀反吹都可以。

网友:
流量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