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机械设计手册上齿轮变位系数选择的例题有看不懂的地方

楼主(2023-05-31):
如图所示,按总齿数=100从变位系数选择线图中P9线的上方区域总变位系数=1.6。这个地方搞不懂,开头这里就看的很不明白,求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重合度变小,啮合角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合度变小,啮合角变大了。

按照题目给的条件,我不知道啮合角是多少。在啮合角没有算出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解这道题,或者怎么去理解这两个曲线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题目给的条件,我不知道啮合角是多少。在啮合角没有算出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解这道题,或者怎么去理 ...

实际中心距和理论中心距可以算啮合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中心距和理论中心距可以算啮合角。

就是在我不知道实际中心距的情况下,按照题目给的条件,或者我自己在设计一组齿轮的时候,都是不知道实际中心距的,这个时候怎么解

网友(点评):
这个图来自DIN 3992 德国标准,可能是出于尽可能提高齿轮的承载能力的目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