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链条传送带

楼主(2023-05-31):
传送距离很长,12米,负载200kg。速度要求大约3米每分钟。现在选了08B的链条,两端各一条。上方选用k型链槽。下方使用自动张紧器长紧。主要想请教前辈们两点。1.链条的型号会不会选小了,担心会断,选了1.1kW的100比的减速机。2.k型链槽和T型的区别在哪些方面。

网友:
长距离输送用短节距的链条不太好吧。另外要考虑驱动链轮直径、链条自重、产品总重等因素。

网友:
如果减速机的转速按1500rpm,输出轴的转速为15rpm,减速机直连,链条得选 16B 吧。也不知对不对

网友:
200kg负载,3m/min,用1.1KW电机????先说结论。目前对于这种工况200w电机完全足够
输送线厂绘图狗一枚来回答:
目前滚子链线标准品采08BS滚子链,节距12.7mm,实际应用需求中对于6m一段线,最大约600kg。手册上说最大载荷为2400kg,是不是吹牛我不知道,我是没见过这么重的线用滚子链的。

楼主:
|轩然红君123发表于 06-01 08:47如果减速机的转速按1500rpm,输出轴的转速为15rpm,减速机直连,链条得选 16B 吧。也不知对不对
设计手册上看的话差不多是的,但是实际负载不大。16B看上去太笨重了。我选了12A

楼主:
|aly发表于 06-01 09:39200kg负载,3m/min,用1.1KW电机????先说结论。目前对于这种工况200w电机完全足够

输送线厂绘图狗一枚来回答:

目前滚子链线标准品采08BS滚子链,节距12.7mm,实际应用需求中对于6m一段线,最大约600kg。手册上说最大载荷为2400kg,是不是吹牛我不知道,我是没见过这么重的线用滚子链的。
我算的也是200w,但是以前没做过这个,心里没有底,而且太长了

楼主:
|Tx890发表于 06-01 16:44我算的也是200w,但是以前没做过这个,心里没有底,而且太长了
这个是减速机厂家推荐的,改成0.75了

楼主:
|奔跑___不停歇发表于 06-01 08:12长距离输送用短节距的链条不太好吧。另外要考虑驱动链轮直径、链条自重、产品总重等因素。
很窄,只有200宽,大号链条有点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窄,只有200宽,大号链条有点难看

有截图吗?链条上要固定其它零件吗?比如链板、夹具之类的。还是只有光秃秃的链条呢?

这种是链板的,是双倍节距链条加链板。

这种是普通链条+弯板,弯板上可以安装夹具,也可以直接承载托盘等。

网友:
链条链轮路过

楼主:
|奔跑___不停歇发表于 06-02 13:32 本帖最后由 奔跑___不停歇 于 2023-6-2 13:34 编辑

有截图吗?链条上要固定其它零件吗?比如链板、夹具之类的。还是只有光秃秃的链条呢?
这种是链板的,是双倍节距链条加链板。
这种是普通链条+弯板,弯板上可以安装夹具,也可以直接承载托盘等。

有链板的,和第一张图类似,谢谢大佬,已经改成12A了,稳妥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板的,和第一张图类似,谢谢大佬,已经改成12A了,稳妥一点。

图一这种的话,最好使用双倍节距的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