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锯切管】有大师傅做过吗?

楼主(2023-05-31):
目前网上搜的只有切木头的;
由于量大  目前使用圆锯机多根切 一刀4根或9根  满足不了  而且锯片损耗也比较快些

想用类似一根轴上装等距锯片的设备

管料 外径27.5*壁厚3.1 无缝管 切长度126mm
装个5~6个锯片 甚至更多   一刀下去   时间是切一个的时间  效率得好高

网友A:
为啥不是将钢管捆好一起切啊?精度要求很高吗?数控切管机在江苏张家港那边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是将钢管捆好一起切啊?精度要求很高吗?数控切管机在江苏张家港那边很多的。

意思是带锯吗???  都是过啦

目前是张家港那边的圆锯机;一开始谈的是9根一切  结果量产不行,问题多;

所以目前换了夹具4根一切;  而且容易夹伤; 铁屑会串到管与管之间导致夹伤凹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是将钢管捆好一起切啊?精度要求很高吗?数控切管机在江苏张家港那边很多的。

搜集过一些资料 也联系过一些厂家;;   多机头切管   都是因为管子切割长度太短。,机头摆不开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B:
圆管切割机,自动上料,自动切料的,网上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管切割机,自动上料,自动切料的,网上有啊。

本来想发个视频连接的,发现没有了。多个切割机同时切割的,切割间距都是提前调整好的,当时看视频,记得得有十多个切割机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带锯吗???  都是过啦

目前是张家港那边的圆锯机;一开始谈的是9根一切  结果量产不行,问题 ...

我朋友工厂买了类似机器,也是切四根。我让他定制了软抓,夹伤是没有,但是刮伤还是有点难避免。因为是切削有铁屑产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工厂买了类似机器,也是切四根。我让他定制了软抓,夹伤是没有,但是刮伤还是有点难避免。因为是切 ...

加自动化上下料,效率不够效率不够时间来凑,自动化24小时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自动化上下料,效率不够效率不够时间来凑,自动化24小时加工

不错的主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