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0年内最低气温-40℃的地区,用Q235镀锌角钢做15m高的排放塔架,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23-06-01):
求教:10年内最低气温-40℃的地区,用Q235镀锌角钢做15m高的排放塔架,会不会出问题?
固定PPR风管φ 400烟囱用的,支架自重约1.3t,底部间距1550,顶部间距820。
已经做好了,现在发现当地气温有几个月都是会零下,10年内最低气温-40℃。

网友A:
命好就不会出问题的,我们-20就倒过一个台架了。

网友:
如果你10年内不能跑路的话,最好不要这样搞。

网友:
没做过,但应该会,需要考虑。

网友:
焊接件结构设计的可靠,材料厚度(其实镀锌+刷耐腐蚀防锈漆,会把钢材的年腐蚀量降低)选择的合适,肯定是能满足寿命要求的。

有一点必须说明,大概率,钢结构的成本会比砖混结构的高。
前期做好成本评估,再考虑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好就不会出问题的,我们-20就倒过一个台架了。

这么严重吗,是固定PPR风管φ 400烟囱用的,支架自重约1.3t,底部间距1550,顶部间距820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吃颗定心丸,不行的话我就去找领导商讨重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吃颗定心丸,不行的话我就去找领导商讨重做了

找领导把 这不是你自己能解决的了,该让设计院分析就让设计院分析了,该出报告出报告,只要有设计院出的报告

网友:
Q235D也许行

网友:
   虽然理论上Q235A在零下20度发生脆转,但是,低于零度,冲击功就大幅度下降。2008年南方著名的冻雨事件,造成大面积高压线的铁塔倒塌,当时轰动一时。就是因为设计院没考虑南方低温,采用Q235A角钢搭建铁塔。当时我们老板还特意要求购买Q235D,能承受零下20度,结果没有一家贸易商敢保证牌号。其实,最适合的就是16Mn,现在叫Q355,价格只提高百分之五,能减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