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零件,内槽的边楞(红框内的)想要全都加工成直角,好加工吗?用何...

楼主(2023-06-01):
请教,有这样一个零件,内槽的边楞(红框内的)想要全都加工成直角(为的是保持密封性,和另一个零件配合,尽量不漏光),好加工吗?用何种机器加工?加工成本比倒圆角会高出多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网友A:
很好加工的,这玩意有什么不好加工,

网友B:
应该可以吧,转着圈干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转着圈干呗

转着圈干的话,那三个面的夹角上还会留下一个小尖尖吧

网友(点评):
是,想简单了,你这这能从两个面加工会有一个小角。

网友(点评):
小尖尖用火花放电腐蚀掉

网友C:
建议把组件图发出来,然后光源在哪儿,再来看看能不能从结构上调整。做直角很不好加工

网友:
加工方式还得要看材质的,这样挖空有点浪费,拆图成台阶状的拼接或加密封胶也不会漏光啊!

网友D:
考虑加工成本吗?

网友:
三面根部清不了角,得想办法清角,插床或电腐蚀

网友E:
保证气密性的话 不是靠 配合面保证么?跟直角有什么关系?你这 外角还行,内角要用电火花,而且做出来后 也达不到你说的那种密封效果,装配的时候 可能还容易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加工成本吗?

哈哈哈,要是能无中生有变出来,老板一定很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证气密性的话 不是靠 配合面保证么?跟直角有什么关系?你这 外角还行,内角要用电火花,而且做出来后 也 ...

采用阶梯状的结构,主要是因为光线不能转弯,想要里面圆孔那个位置尽可能的黑暗,主要是转个弯,让光线直着进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组件图发出来,然后光源在哪儿,再来看看能不能从结构上调整。做直角很不好加工

对呀,全是直角看着就不是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加工的,这玩意有什么不好加工,

主要是全都是九十度直角,想不出来怎加工才能干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阶梯状的结构,主要是因为光线不能转弯,想要里面圆孔那个位置尽可能的黑暗,主要是转个弯,让光线直 ...

我说的意思是 你的结构设计的 一个直角与另一个直角 行程密闭,最起码2个相互垂直的面 有至少一个面是要接触的吧?难道是2个面都不接触,就靠外直角和内直角,只靠直角的那条线接触 来密封?

网友:
正常铣加工,所有尖角找外协电火花处理,具体价格问当地供应商。不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全是直角看着就不是很靠谱

设计经常这样,理论层面

网友:
根部做逃角应该是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吧

网友:
板件焊接不就好了,有啥不好干的

网友(2023-07-03):
最好拆分焊接,单加工很麻烦

网友F:
让老板招个八级钳工,给你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老板招个八级钳工,给你搓出来

我要是老板高低得把兄弟你给挖过来

网友(2023-08-25):
设计成这样,我想问下设计师最后招了没有,这要么高精尖零件不能更改,要么设计师被打一顿后招了,然后哭着改图。

网友(2023-10-20):
得用电火花

网友:
可以做放电.非金属用插床能达到尺寸控制不好.能达到要求吗.你那个形状cnc加工意浪费很多材料和时间.拆开拼装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