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套结构形式求指导

楼主(2023-06-01):
如题,两个零件装配,小零件套在大零件内(两个零件横截面都为矩形管,壁厚1.5),要求:1.不能用螺钉;2.装配后两件不能有晃动;3.两个零件内壁不能有凸起结构(配合部分大零件不受限制);4.不借助工具可以方便安装与拆卸。

请教社区的朋友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结构?

网友:
参照叉衣杆

楼主:
叉衣杆就是靠过盈配合吧?

网友:
参考钓鱼杆

网友:
装配后不能有晃动,装配精度很高吧,至少得磨吧,跟轴与轴承一样,轴肯定要磨吧,可是矩形截面怎么磨。或者过盈装配,但是又需要工具,不能不靠工具轻易安装。
你这个结构跟路边摊支的那个伞棚架子差不多吧,那是外层打孔,里层活动销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不过领导同意可以锁螺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不过领导同意可以锁螺钉了。

(ง •̀_•́)ง(ง ˙o˙)ว
可以试下,
在夹层拧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