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加工费用很高吗

楼主(2023-06-02):
想问下懂电火花加工的大佬,电火花加工的工时和费用是怎么算的?设计了一个小壳子,由于内部空间太紧凑,没办法在内壁切了一些槽,结果加工厂给报的价格是以往类似产品但不用电火花加工的两倍还多,我就想问下就两个小面需要电火花加工,且加工的面积不大,电火花费用能有三四千块钱吗?加工厂说是因为壁厚太薄,说电火花加工完壁厚只有1.5mm,容易打透,想问下大佬是这种原因导致的费用特别高吗

网友A:
我电火花加工了一个键槽5mm宽,25mm长,50块钱  参考一下

网友:
1.5用电火花要打好久了,不过也要看加工面积和深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电火花加工了一个键槽5mm宽,25mm长,50块钱  参考一下

标准槽跟他需要的定制槽价格会不一样吧?---来自小白的提问

网友:
电火花肯定贵啊,还要锣铜公

网友C:
你自己也知道壁厚很薄,容易打透。厂家也是考虑到这个风险了,如果打透了整个零件就报废了,所以说你是买的一个零件,厂家收取的是2个零件的费用。万一打透了,材料费和加工费都要计算在内。这种风险很大的零件也没有办法。

网友:
要加工铜公,说不定还要线割,1.5壁厚比较薄,他们要慢慢打,工时就上来了

网友:
考虑加工难度和加工精度,一般现在国产机加工30-40块一个小时,进口机加工要一百以上甚至更高;比如牧野,沙迪克,阿奇夏米尔
你把加工图纸拿来看看

网友:
电火花打一个0.6的小孔,80块钱。贵的要命

网友(点评):
的确是挺贵的,要是多几个类似的孔就上千的加工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火花加工了一个键槽5mm宽,25mm长,50块钱  参考一下

这个价格还算便宜,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也知道壁厚很薄,容易打透。厂家也是考虑到这个风险了,如果打透了整个零件就报废了,所以说你是买的 ...

明白了,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前设计的零件加工也用到过电火花,但是加工面积不是很大,机壳的加工费用不高,就以为电火花加工的费用不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槽跟他需要的定制槽价格会不一样吧?---来自小白的提问

跟标准不标准没关系,主要看工作量

网友:
60元/小时

网友:
主要是看精密度,还有表面粗糙度要求,如果精度不高 可以用大电流,国产机器加工;如果精度要求高,要用好的设备 小电流加工,这个成本是翻倍的增长

网友D:
跟材料有关,跟加工精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材料有关,跟加工精度有关

就是普通的铝合金件,机壳内部局部电火花加工,精度不算高,就是有的部分电火花加工完壁厚只有1.5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铝合金件,机壳内部局部电火花加工,精度不算高,就是有的部分电火花加工完壁厚只有1.5毫米

铝合金电火花很便宜的,你可以找家电加工的厂子拿图纸问一下

网友:
惊讶,学习到了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A:
我电火花加工了一个键槽5mm宽,25mm长,50块钱  参考一下

您好 我想询问一下电火花加工事项 您能不能给我推一下那个公司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