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关于收放卷时电机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3-06-02):
请教论坛里各位前辈,如下图示意(实际结构可能稍有不同),小弟想请教在在收放卷设备中。电机的转速、扭矩、以及卷料或者说线材上的张力都是如何变化的。小弟思虑了好几天并且查阅相关资料,感觉脑子依旧一片浆糊,请知道的前辈解惑下。
我目前的理解是,此种设备需要收放卷时 料卷上受到的张力需要恒定,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收放卷的线速度必须恒定。如果是,那么以收料卷端为例,起初时料盘直径很小,线速度又是恒定的,是不是意味着电机得转的更快点,那此时电机的扭矩是大还是小,然后当料盘越来越大后,电机是不是应该转慢点,此时电机扭矩又会如何变化。
此种设备适合用什么电机,力矩电机还是说伺服电机,其次我很困惑,电机如何准确的实时的根据料盘的直径进行实时的调整转速的?电机的扭矩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如何变化的。
希望了解这方面的前辈能解惑下,实在是想不明白,先在此说声感谢

网友A:
以我做过的膜片卷材经验来说,放卷选用磁粉稳定性>扭力电机,收卷由牵引电机通过圆皮带同动>收卷主动卷绕

等楼下前辈指点

网友:
有个东西叫磁粉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做过的膜片卷材经验来说,放卷选用磁粉稳定性>扭力电机,收卷由牵引电机通过圆皮带同动>收卷主动卷绕 ...

力矩电机偶尔不听话,会失控,磁粉制动器不会

网友B:
恒张力控制方法有很多,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中间缓存辊来吸收速度差,也可以用扭力电机控制张力,收卷速度变化不影响张力,也可以用磁粉离合器控制放料张力,伺服收卷。用扭力电机的话需提前计算好需要的扭力值,如果卷径变化太大,这个扭力值偏差不一定符合使用要求,磁粉离合器要配上料卷半径检测机构、传感器,半径变化值反馈给控制器,磁粉离合器的力矩会随之调整。

网友C:
我们收放卷都用伺服电机,用力矩模式,设定力矩锥度,不过具体算法不知道,电气是外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张力控制方法有很多,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中间缓存辊来吸收速度差,也可以用扭力电机控制张力,收卷速度变化 ...

请教下,用力矩电机的话电机的输出力矩是恒定的还是说可以随着收料卷半径变化实时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收放卷都用伺服电机,用力矩模式,设定力矩锥度,不过具体算法不知道,电气是外包的

请教下,用力矩模式的话,伺服电机的力矩是恒定不变了是吗,如果料盘比较小时,那电机转矩小,为了向设定值靠拢就会加大转速。是这样理解吗,那是不是意味着设定的力矩值其实就是收料卷的张力

网友D:
http://www.jinlikj.cn/support/yljchoose.php
给LZ一个链接

网友:
           搜索:张力控制!

网友:
          力矩电机适合张力要求不高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用力矩模式的话,伺服电机的力矩是恒定不变了是吗,如果料盘比较小时,那电机转矩小,为了向设定 ...

要保持张力不变,力矩就得是一直随卷径变化的,这也是设定锥度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jinlikj.cn/support/yljchoose.php
给LZ一个链接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保持张力不变,力矩就得是一直随卷径变化的,这也是设定锥度的目的

好的,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用力矩电机的话电机的输出力矩是恒定的还是说可以随着收料卷半径变化实时改变的

力矩电机的输出扭矩并不是恒定的,要根据料卷的大小来选择合适范围的力矩电机,用于对张力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到车间请教一下老钳工就知道了,最多半小时就给你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