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这种轴承有师傅见过吗?

楼主(2023-06-02):
摸起来不是金属材质,像是橡胶或者尼龙的。

楼主:
图上的这种螺丝是什么样的?像是焊在箱体上(箱体是封闭的),电机座反收螺母在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的这种螺丝是什么样的?像是焊在箱体上(箱体是封闭的),电机座反收螺母在上面。

这个应该是同一类型的把

网友:
像不像这个轴承座?

网友:
是三楼的带铝合金防护盖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