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给解释下为啥冲压模具厂的人都说做不了

楼主(2023-06-02):
和几个搞模具的沟通了下,都说做不了这个模具,想问一下难在哪,我可以改图纸啊,问题是他们就会说难,问也不说难在哪,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板材SAS304 厚度1mm,图中圆圈内折弯部位之间是1mm

楼主:
就考虑红色圆圈内的结构制作冲压模具怎么做才能做出来

网友:
这图有点意思,,,,

网友A:
压凹,冲压均可,看你尺寸了

网友B:
圈起来的地方有倒勾,模具上下模均无法顺畅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凹,冲压均可,看你尺寸了

你是做模具的吗,聊聊?

网友(点评):
不做,干过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起来的地方有倒勾,模具上下模均无法顺畅脱模。

所以我才说只考虑圈起来的地方啊,最下面的导购可以实在不行可以去掉,当然如有必要加上,模具就贵点,重点是圆圈内的人家模具师傅说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做模具的吗,聊聊?

钣金有回弹,我们这边的加工出来偏差太多,所以还是想冲压出来

网友(点评):
冲压没回弹吗,克服了材料的弹性定律了,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可以申请诺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才说只考虑圈起来的地方啊,最下面的导购可以实在不行可以去掉,当然如有必要加上,模具就贵点,重 ...

人家说的没毛病呀,冲压模,你不会是想凸模(冲头)也是拆分式可滑移的吧,受力那么大,能分家吗。。。。凹模倒是可以做机构。但你这上、下模都有,就难办了。这不怪模具师傅,怪产品设计人员,没有基本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没毛病呀,冲压模,你不会是想凸模(冲头)也是拆分式可滑移的吧,受力那么大,能分家吗。。。。 ...

其他的地方咱们先不谈论,咱就说圆圈内的这个结构为啥做不出来可以不(下面的L型钩子和左边的矩形凸起我已经沟通过了可以做,现在是圈内的人家说不能做,也不说名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钣金有回弹,我们这边的加工出来偏差太多,所以还是想冲压出来

怪我没说清楚,冲压回弹小一些,我们这边钣金偏差在2毫米以上的,所以一直没考虑钣金折弯,如果后面遇到做的好的钣金厂也可以考虑的,现在我主要是先考虑冲压

网友C:
做不了,完全不考虑钣金工艺和材料特性,折弯长度等板厚,直接会裂。真要这样设计,做成两件焊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不了,完全不考虑钣金工艺和材料特性,折弯长度等板厚,直接会裂。真要这样设计,做成两件焊起来。

开裂我是有考虑到的,这个可以将圈内折弯的幅度调小一些,原先是冲出两个弯,现在我可以冲出0.5毫米可见的压痕总可以吧,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为啥我联系的冲压厂师傅说这个地方做不了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裂我是有考虑到的,这个可以将圈内折弯的幅度调小一些,原先是冲出两个弯,现在我可以冲出0.5毫米可见 ...

我这个东西没有承压、抗拉的作用,就是个外壳,要的是外观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东西没有承压、抗拉的作用,就是个外壳,要的是外观而已

其实不用做圈中的S弯形状,你可以问下师傅,1mm的板,然后边缘折1mm凸缘好不好做,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用做圈中的S弯形状,你可以问下师傅,1mm的板,然后边缘折1mm凸缘好不好做,你就知道了。

您那可以做这个模具吗?,不如和您谈谈

网友(点评):
搞设计的

网友D:
lz是老板,还是设计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的地方咱们先不谈论,咱就说圆圈内的这个结构为啥做不出来可以不(下面的L型钩子和左边的矩形凸起我 ...

因为这是冲压的基本常识,但恰巧你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说点你懂的,比如说一个实心球,直接就墩出来了,但要墩个空心铁球,壁厚哪怕误差很大,只要不充许焊接,要一次成型,这活估计没人能做。
那么空心的球就没法做了?空心玻璃球好像就很容易,吹塑模就直接搞定了。因为墩和吹塑是两种不同的工艺,没有类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是冲压的基本常识,但恰巧你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说点你懂的,比如说一个实心球,直接就墩出来了, ...

所以您这不做模具对吧?

网友(点评):
所以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老板,还是设计者?

小公司模型设计,现有产品是铸造出来的,成本高,想改为薄板冲压,您那能做冲压模具吗?

网友E:
有钱吗,有钱我给你做出来,这个很简单 ,就是钱的问题,我做冲压主管都干了6年,这玩意很好事,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F:
遇到脾气差的师傅就该直接骂人了。

这东西不符合一般冲压件的基本要求,外形上不能脱模,结构上大概率会开裂……另外SAS304没见过,不知道是啥材料,是想说SUS304?

这就是外壳之类,没有结构需求的东西,单纯从美观和加强强度的角度考虑,冲一条加强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脾气差的师傅就该直接骂人了。

这东西不符合一般冲压件的基本要求,外形上不能脱模,结构上大概率会 ...

非常感谢,我个人觉得您的话比较实在,不过这个外形只能小改(比如凹陷深度由原来的1mm改为0.5mm压痕),我现有的产品和这个外形有配套的组合件,像您说的要是只是用凸缘之类的冲出个小凸起这种改动暂时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钱吗,有钱我给你做出来,这个很简单 ,就是钱的问题,我做冲压主管都干了6年,这玩意很好事,就是钱的问 ...

加下微信HL511574281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您这不做模具对吧?

哈哈,我就喜欢您的较真,我知道我不懂模具,所以才在这里问,就是想找个能做这个模具的,我图有问题可以商量着改嘛

网友D(2023-07-08):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个人觉得您的话比较实在,不过这个外形只能小改(比如凹陷深度由原来的1mm改为0.5mm压痕), ...

lz这个问题进展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问题进展如何了?

开始说做不了,正能做0.5毫米深的压痕个,然后神奇的是模具做完了,可以修改成1毫米深的,现在已经做完了,就是模具费加修改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脾气差的师傅就该直接骂人了。

这东西不符合一般冲压件的基本要求,外形上不能脱模,结构上大概率会 ...

R几乎=0,这个有点夸张了;加点R是可以搞的。没图纸,不太好说。

不是太方便脱模,也可以脱模,可以搞摆块,或者侧推。

大佬觉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