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注塑的朋友

楼主(2023-06-02):
有这样一个尼龙的盒子,长宽高80*40*15,底面厚度1,栅格高2,栅格厚度0.65,现在底面有凹心0.06,希望做成没有凹心,或者中心微微凸起的,突起量0.00-0.06,这样的要求不知道是否能做到,或者说容易做到。是通过控制注塑工艺实现还是需要将模具的面加工出弧度来。

网友:
做收缩补尝

网友(点评):
谢谢解答,能说得稍微详细些吗?

网友(点评):
再详细我就不会了。

网友:
模具预变形可以的

脱模后,用个夹具顶着,支撑定型应该也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解答。第二种方法多了一道工序,是不是成本会增加啊?

网友A(2023-08-11):
底部凸起0-0.06?你确定是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凸起0-0.06?你确定是mm?

有何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何赐教?

注塑件0.06mm的公差太严了吧, 下图取自 GB 14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