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尺寸标注的问题,如图,14和18两个尺寸,我猜标注者的意思大概是对称...

楼主(2023-06-02):
请教各位一个尺寸标注的问题,如图,1.14和18两个尺寸,我猜标注者的意思大概是对称,这种标法对吗,是不是得加上红色的那块尺寸?
2.如果给它加上两条中心线,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是对称了
3.再补充一个问题,第三张图,蓝圈里的四个孔,72的尺寸,各位老师觉得怎么标更好,像右边这两个孔,可以画上一条中心线对称标注吗

网友:
换国企这图纸出不了设计办公室的门

网友(点评):
这是要现场枪毙呀

网友(点评):
要看怎样的国企,中铁的话可以出。

网友(点评):
被人看了当场就要挨揍呀

网友A:
本来两边就不是对称,需要标的

网友B:
左右加上中心线就可以了,不需要加尺寸。
上下不对称,不需要中心线,必须加尺寸。

网友(点评):
sorry,当我没说,眼瞎没注意左边少个孔

网友(点评):
那是不是左右那个,加上中心线也不能表示对称呀:一直有个疑惑,加上中心线以后14的尺寸不就是代表着左右两个孔关于中心线对称吗?和右下角那个孔没有任何关系,标对称也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严格来说不行,因为这个零件左右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两边就不是对称,需要标的

俺和你觉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加上中心线就可以了,不需要加尺寸。
上下不对称,不需要中心线,必须加尺寸。

谢谢老师解答疑惑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的看三楼,而不是四楼 这图狗看了都摇头,根本没有审核图纸的人嘛,出图的人自己也不检查,图纸打出来不自己看看,检查一遍吗

网友:
看企业情况,一般的小企业,标不标问题都不大,大企业估计也出不了技术办公室

网友C:
我的个人理解,首先要明确标尺寸的意义,如果是CNC加工说实话除了尺寸公差给一个,其他尺寸标不标意义也不是很大,那我们就默认这张图是普铣机加工,
1、原图中心距14,无中心线,会让人产生质疑,中置还是偏置不清楚,楼主说需要加红线,其实也是错误的,没有看到配合件,我猜测原图是以中置为条件画图,如果加红线8,那么加工基准就在右边,普铣对刀右边,左移8,左移14,如果总长30精度不够,中置偏差会被放大,此件配合会偏置。正确还是加中心线,至于中心线到孔距7标不标就看公司要求,我反正懒得标。
2、那个18不管是学术派还是实用派我感觉都过不去,但从图看不出他是中置还是边距精度关键,无法判断,所以红线还是中心距看具体情况。
3、图二原图标注问题不大,实用派觉得最好把沉孔的横向中心线延长,至于这张图漏这么多尺寸,我估计大概率就是张CNC的图纸,就是告诉加工的师傅,这张图孔边距不关键,中心据我是要过品质的。

网友:
一般这种螺钉过孔,不管是不是对称的,我都是从一端开始标注尺寸。与加工基准统一,避免加工人员需要计算尺寸。

网友(点评):
٩(๑ᵒ̴̶̷͈᷄ᗨᵒ̴̶̷͈᷅)و~~~~~~···.

网友:
看配合的零件是做一个什么要求,要求精准的标中心线,最好加一个公差,要求不精准的不标中心线,拉好尺寸........
图一的18不可以这样标,重新从基准边拉一个尺寸出来........
最后就是你的线型,没有区分粗细,好像图三那样就直接看晕了.........

网友:
基准要统一啊,东划拉一下,西划拉一下,出问题了锅甩你身上跑都没得跑

网友:
图一尺寸14如果是对称的,可以加中心线和对称符号标注,尺寸18不可以,没有对称孔,需要从基准线一一标注;图三右边尺寸72同图一的尺寸14要求,左边尺寸72同图一的尺寸18要求。

网友D:
出这种图纸一般都会附带三维吧。问就是看三维图。

网友:
刚毕业的学生也不至于这么随意吧

网友E:
我觉得中心线是可以标注的,但是对于不对称的特征,需要另外尺寸标注明确,另外,就和前面几楼提到的,图纸标注,首先得把尺寸基准选好

网友F:
这图纸让我想到了我那几个刚上班的大专和本科生,一言难尽。甚至比这个还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个人理解,首先要明确标尺寸的意义,如果是CNC加工说实话除了尺寸公差给一个,其他尺寸标不标意义也不 ...

谢谢老师解答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图纸让我想到了我那几个刚上班的大专和本科生,一言难尽。甚至比这个还不如。

哈哈哈,带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中心线是可以标注的,但是对于不对称的特征,需要另外尺寸标注明确,另外,就和前面几楼提到的,图纸 ...

俺觉得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这种图纸一般都会附带三维吧。问就是看三维图。

哈哈哈,二维标注可以不标,但是得会标呀

网友(点评):
没毛病,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
我是一个小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标注第一点是先找基准,第一张图左右的基准是中心对称还是有边呢,第三张看着我有点晕,找不到基准。

网友:
基准不明,尺寸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