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

楼主(2023-06-02):
求助大神,第一次做直线导轨的相关设备,设备高6m左右,吊挂的重量大约在2吨左右,行走速度大约在2m/s,行走长度10m左右,传动使用的是齿轮齿条,现在是不敢使用滚珠的直线轴承,厂子里用了好几次都是掉珠粒。

网友:
120米/分,按你用25的导轨,珠子直径4,120/3.14/4*1000=9554转,你是来搞笑的吗,正常导轨转速不能过3000转,因为当过3000转,珠子是不会转的,不转就滑动,滚动变滑动,这导轨10KM就磨小了,珠子能不掉,
不是直线导轨不行,是你选型不对,这样的工况,再加上长度长,直线度,平行度误差大,用一月就掉珠了。

网友:
到底用的是直线轴承还是直线导轨滑块?

网友:
你这工况有点牛哦
2吨的负载,速度2米/秒。。。
我2公斤的负载,速度也不敢开到2米/秒啊

网友(点评):
市面上龙门机床 最快移动速度才24m/min(=0.4m/s),类比可知,楼主这个需求多么猛!多大的惯量,多大的电机,多大力的刹车......结合以前还用直线轴承,简直可以说这次有可能飞出去机毁人亡

网友:
设备高6m,吊挂的重量大约在2吨,行走速度大约在2m/s ??电影才敢这样拍......

网友:
是垂直走的吧?垂直上升两米每秒,负载是两吨,这个速度太快了啊。

网友A:
|LiNing_jrjub发表于 06-03 07:54你这工况有点牛哦

2吨的负载,速度2米/秒。。。

我2公斤的负载,速度也不敢开到2米/秒啊
2m/s还是能配置的吧

网友(点评):
能配置,可是我从来没这么干过。 何况是2吨重的东西;2吨,速度2米/秒,你见过比这数据还牛的项目案例么?反正我是没见过

网友A:
|Bebe951发表于 06-03 08:38设备高6m,吊挂的重量大约在2吨,行走速度大约在2m/s ??电影才敢这样拍......
现实中为啥就不能有呢?

网友(点评):
亲,他这个超过了现实,肯定没有啊(当然不计成本高端定制可以)。轿车2吨左右,你踩刹车,是不是还要滑行几米。它总共10米,每次再滑几米,那就没法使用了

网友:
选这个不直接和厂家沟通,来问我们的吗?都这么勇的啊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这速度太快了吧,然后看了看大佬们的看法,果然都说快。

网友:
|人外有人发表于 06-03 09:022m/s还是能配置的吧
确实没见过,但是纯理论计算,润滑完美的情况下2公斤还是可以很长寿命的啊,现实我确实也没见过这么快的这么重的

网友:
|Bebe951发表于 06-03 08:38设备高6m,吊挂的重量大约在2吨,行走速度大约在2m/s ??电影才敢这样拍......
确实基本无法实现,负载太大了。速度12米每秒,还不能选大导轨,最大也就35顶天了,负载是可以,寿命太短了

网友:
这个惯性应该能创死一排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s还是能配置的吧

7.2Km/H?开车呢?

网友:
得看质量多大,也就是最终看寿命。单纯的讨论一个速度是没有意义的,上银的30以内的导轨,最大允许速度是就是2m/s。这些你可以咨询你们的供应商,欧美的直线导轨滑块,应该可以允许更高的速度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实中为啥就不能有呢?

嗯,是的。确实比较难。即使是单纯从导轨角度也没法选型,速度允许这个值的,寿命算下来很低。

网友:
力士乐导轨欢迎您

网友:
想不让掉还有个办法换成带滚珠链的滑块

网友:
这得多大的冲量呀

网友:
每分钟120米的直线导轨是有的,估计是滑块承载不够,增加滑块数量,或加大一号

网友:
这么大这么重,用轮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