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直连减速机一直滚键求解

楼主(2023-06-02):
这个滚键问题一直存在而且不止一台设备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1、两者配合间隙大;2、键材料不对;3、负载过大。还有这么长的键槽位就装这么短的键槽?

网友:
键短了,要么键的材料不对,估计多半是键的长度短了,按电机键槽长度匹配。

网友:
键太小了吧,感觉不匹配啊.........

网友:
这个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2023-07-04):
如果没有烧电机的情况,那么大概率就是键条的问题,长度短或者材料不对。回忆一下,键条是不是自己买的?一般键条是电机厂原装配的。如果自己买的,赶紧买好的45钢足长标准键条,不要自己买Q235键条自己切割。如果是原厂的,请厂家解决。

网友:
当然看一下减速机侧的键槽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轴与孔雀的配合间隙大了,看图轴己磨损。

网友:
希望可以獲得新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