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ventor2019视频教程

楼主(2023-06-03):
刚学Inventor,哪位大师有教程,求发下。打开都不会操作!

网友:
你网上搜一下,有陈伯雄老师的好多视频教程的,讲的也非常好。

网友:
去这个网页www .cidp .com .cn注册下就可以看

网友:
1. 首先了解下什么是“项目”机制,这能让你的文件管理很方便;
2. 抛开一些其他3D软件的习惯,能让你更快适应,比如这个软件很多功能是集成在一起的,比如尺寸,距离、角度跟你选择的方式有关,你选两条线出来的就是角度(平行线出来的是距离),你选线和点,出来就是距离;拉伸增加材料和削减材料,是通过方向、布尔运算方式确定的;选中圆弧,右键就可以标注直径或者半径;
3. 熟悉下快捷键,会让你得心应手;
4. 熟悉下参数设计,也会让你的设计更灵活。
这软件,上手很快的,设计出图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