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设置的问题 ???

楼主(2023-06-03):
按道理 从下往上看   既看不到扁铁也看到一排排的孔,可现在扁铁好像能看不到,孔无论设置消除隐藏线    都显示出来  不知道为啥

网友:
你往下投影试一下,你投影方向错了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螺纹孔打孔深度选择的问题?

网友:
如果螺纹孔没有贯穿,那就点击对应的视图,在左侧视图栏下拉找到“装饰螺纹线显示”,点选高品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线条图,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线条图,
怎么样!?

也能看到.......

换成实体 也能看到

网友:
原文档上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