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的类型和用途

楼主(2023-06-03):
减压阀是通过启闭件的节流和调节,将介质压力降低,通过阀后介质压力的直接作用,使阀后的压力自动满足预定的要求。

减压阀也是一种自动阀门,在结构和性能参数方面与通用阀门有许多不同之处,有些专用的名词术语,易于混淆。为了使广大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减压阀,并能正确选用,先将减压阀的主要名词术语予以说明。

一. 减压阀的名词术语
1)直接作用式减压阀:

利用出口压力变化,直接控制阀瓣运动的减压阀

2)先导式减压阀:

由主阀和导阀组成,出口压力的变化通过放大控制主阀动作的减压阀

3)薄膜式减压阀:

采用膜片作敏感元件来带动阀瓣运动的减压阀

4)活塞式减压阀:

采用活塞作敏感元件来带动阀瓣运动的减压阀

5)波纹管式减压阀:

采用波纹管作敏感元件来带动阀瓣运动的减压阀

6)静态密封:

出口流量为零时,减压阀的密封状态

7)动态密封:

出口介质截止断流时,减压阀的密封状态

8)调压特性:

进口压力一定,连续调节出口压力时,减压阀的卡阻和振动现象

9)压力特性:

稳定流动状态下,出口流量一定,进口压力改变时,出口压力与进口压力的函数关系

10)流量特性:稳定流动状态下,进口压力不变,出口压力与流量的函数关系

11)最大流量:

在给定的出口压力下,当其偏差在规定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流量上限

12)压力特性偏差值:

出口流量一定,进口压力变化时,出口压力的变化值

通常减压阀的阀后压力 Pc 应小于阀前压力的0.5倍,即 Pc <0.5 P1

减压阀的应用范围较广泛,在蒸汽、压缩空气、工业用气、水、油和许多其他液体介质的设备和管路上均可使用。介质流经减压阀出口处的量,一般用重量流量 G(kg/s) 或体积流量(m³/s)表示

二、减压阀的种类
减压阀的种类很多,但大致可分为直接作用式(自力式)和间接作用式(它力式)两大类。直接作用式减压阀,即利用介质本身的能量来控制所需的压力。间接作用式减压阀,即利用外界的动力,如气压、液压或电气等来控制所需的压力。 这两类相比,前者结构比较简单,后者精度较高。目前,我国大量生产和使用的都是直接作用式减压阀。根据减压阀的结构还可分为:

1)活塞式减压阀:
它是通过活塞来平衡压力,带动阀瓣运动。如图2-57所

类减压阀体积小,活塞所允许的行程,但由于活塞在缸体中摩擦较大,因此灵敏度比薄膜式减压阀低。另外,其制造工艺要求严格,特别是活塞、 环、缸体、副阀等零件,由于用在蒸汽减压阀上,这些零件受热后的膨胀间隙不易控制,易产生卡住或漏气现象,更影响它的灵敏度。尽管如此,这种结构的减压阀仍使用很广,特别是当介质温度较高时,薄膜式减压阀由于耐高温的薄膜材料难以解决,仍大量选用活塞式减压阀;对于水,空气等介质也可选用。
2)薄膜式减压阀:
采用薄膜作敏感元件来带动阀瓣运动的减压阀。如图2-58所

膜式减压阀的敏感度较高,因为它没有活塞的摩擦力。与活塞式减压阀相比,薄膜行程较小,且容易损坏;一般薄膜用橡胶制造,因此使用温度受到限制。当使用温度和压力较高时,薄膜就需要铜或不锈钢制造。所以,薄膜式减压阀在水、空气等温度与压力不高的条件下使用较为普遍

3)气包式减压阀:
依靠阀后介质进入气包内的压力来平衡压力的减压阀。如图2-59所

包式减压阀一般用于常温空气管道。其结构比较简单,与薄膜式减压阀有相同的特点,灵敏度好。但是,由于充气阀和其他连接部件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难免有泄漏现象,这就直接影响阀后压力使其难于保持稳定

以上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减压阀的结构来分的。如果按减压阀的阀座形式来分,又可分为单阀座式减压阀和双阀座式减压阀两种

双阀座式减压阀的结构如图2-60所

一方面可使作用在上、下阀座上的力大部分相互平衡而抵消,减小作用在阀杆上的合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得到较大的通道面积,同时能减小整个阀门的体积。但双阀座减压阀的阀座工艺性不好,双阀座的加工和研磨比较困难;装配尺寸链应很好控制,才能保证装配精度,使减压阀在工作时正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