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洗衣机新旧两个电机线怎么对接?

楼主(2023-06-03):
看下附件的2个电机图,请教如何接线?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浅蓝色=蓝色
黄色=红色
蓝色=紫色
仅供参考,炸了别找我!

网友:
最好不要自己接,如果反转了,对调红色紫色线。

网友:
美的工业技术

网友B:
按图接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接线就可以

不是电力相关人员,所以看不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浅蓝色=蓝色
黄色=红色

没炸,就是电机发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炸,就是电机发烫😭😭

电容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换了吗?

还需要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炸,就是电机发烫😭😭

(ง •̀_•́)ง(ง ˙o˙)ว

电机运行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换电容?

要按图上标注换啊,不然就会发烫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