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能冲压加工出来吗

楼主(2023-06-04):
能用201不锈钢做出这个产品吗

网友:
钱到位都有可能性

网友:
钱到位,春哥航母都给你干出来

网友:
按理说是可以模锻出来的

网友:
冷镦出来。

网友(点评):
对,镦和冲压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
这种要是用304 ,基本上都是精铸,冲不大可能,。。。

网友:
不差钱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冲压,钣金,特点就是壁厚基本均匀,你这两件,基本不符合。不过钱多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冷墩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