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的硬度问题

楼主(2023-06-04):
说起来惭愧,今天才发现聚氨酯(优力胶)材质的硬度范围广泛!

之前我们内部图纸标准技术要求写的是:聚氨酯邵氏硬度60-80。

但这次我用在一个压机压紧机构上面,用来做缓冲垫的;
却因为聚氨酯太硬了,无法实现缓冲效果,导致机构下压不了。。。

没办法只有自己把接触面铣小一点,想着面小点,会不再那么硬;

结果效果甚微

  找了供应商,也查了相关资料;原来聚氨酯的硬度表征为邵氏(shore)硬度,分两种:A型和D型。A型用于硬度比较低的材料,D型用于硬度比较高的材料。

  常用的是硬度A10-100;硬度高于70度时,拉伸强度和定伸强度都高于天然橡胶;其中80~90度时,拉伸强度、定伸强度、抗撕裂强度都相当高;所以如果要使用缓冲场合使用硬度要在60以下!

网友A:
很多塑料材质硬度是可调的,聚氨酯按理说也是

网友:
这个看怡合达上面选型时,注意到了,不过我一直疑惑,也查过百度,没个说法,应用场景下硬度选择。楼主说的缓冲60以下,来源是什么?60以上又适用于什么场景呢?

网友:
还是要看相应硬度对应的屈服强度,才能直观的看出来会不会产生形变

网友:
你这个是硬限位用的吧
要是用作缓冲,可以选橡胶弹簧。 竖直方向上,中间挖个槽  也行吧

楼主:
|丶王发表于 06-04 17:56很多塑料材质硬度是可调的,聚氨酯按理说也是
材料硬度有范围,下图时选定什么硬度的,后面就无法改变了

楼主:
|ericshen12发表于 06-04 22:52这个看怡合达上面选型时,注意到了,不过我一直疑惑,也查过百度,没个说法,应用场景下硬度选择。楼主说的缓冲60以下,来源是什么?60以上又适用于什么场景呢?
这个是我的经验值,现在使用的场合是气动压机,那个气缸缸径140,我图纸上标注的聚氨酯硬度60-80,结果这么大的气缸还是压不动

网友(点评):
如果低于60度 很容易压坏的

网友:
空间足够就装油压缓冲器,100%吸能;
空间有限,就装橡胶阻尼器,60~80%吸能:

网友(点评):
好东西。刚好我也能利用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塑料材质硬度是可调的,聚氨酯按理说也是

聚氨酯可以改变配方改变硬度,我以前搞气密机时订购的聚氨酯堵头人家就是根据使用情况调节堵头硬度

楼主:
|ahway发表于 06-05 09:04空间足够就装油压缓冲器,100%吸能;

空间有限,就装橡胶阻尼器,60~80%吸能:

层主给赞,东西确实挺好,就是不知道贵不贵,一个多少钱?

网友(点评):
M8的这种多少钱一个?

楼主:
|长江无缝钢管发表于 06-05 08:03还是要看相应硬度对应的屈服强度,才能直观的看出来会不会产生形变
也是,反正现在使用时气缸走不到底

网友:
我们用的A18硬度

网友:
感觉作为硬限位硬点没毛病,要是太软,等下超程了。

网友:
塑料的硬度

楼主:
|liu7682473发表于 06-05 16:52我们用的A18硬度

A18很软了啊

楼主:
|铸林邀风发表于 06-05 17:20感觉作为硬限位硬点没毛病,要是太软,等下超程了。
其实只要稳定,每次位置相同,那才能作为精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给赞,东西确实挺好,就是不知道贵不贵,一个多少钱?

看负载,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的都有。

网友:
工程塑料这个硬度强度可不好设定了,机械手册给的太宽泛

网友:
选个硬度比较低的聚氨酯

网友(2024-05-18):
问下大佬,我要把优力胶镶嵌到铝块上做丝杆滑块的硬限位,用A70的硬度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