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下这是什么油封或者密封

楼主(2023-06-05):
拆的时候破损了,太难拆了,里面有个铁圈,看着像油封,这种叫什么?搜索产品也找不到

网友A:
半包骨架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包骨架油封

搜索不到,说实话这种外圈和内圈之间有个铁环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油封,你可以查查米思米的手册看看
想添加一张照片还添加不上,晕死!

网友B:
减震油封,工程车、农机的轴承上比较常见
如果搜不到还可以加其他特征关键字:丁腈橡胶、弹簧、骨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震油封,工程车、农机的轴承上比较常见
如果搜不到还可以加其他特征关键字:丁腈橡胶、弹簧、骨架等。

不是那种,是这种,他的那个钢圈不是在油封里,是在油封外裸露的,放在产品的壳体上,正好挤住油封的外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那种,是这种,他的那个钢圈不是在油封里,是在油封外裸露的,放在产品的壳体上,正好挤住油封的外径 ...

钢圈的外圆是不是和轴承外圈(/轴套)过盈配合的? 那种是耐高温密封钢圈   可以当成是轴承外圈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圈的外圆是不是和轴承外圈(/轴套)过盈配合的? 那种是耐高温密封钢圈   可以当成是轴承外圈的一部分。
 ...

轴承外圈小,轴承放在最外面,这个放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