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上的这个孔能否用异形孔实现?

楼主(2023-06-05):
如图,这样的沉头孔,能不能用异形孔命令搞定?
沉头朝向斜面

网友A:
新建基准面,再用异形孔命令,手动修改沉孔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基准面,再用异形孔命令,手动修改沉孔深度

这个基准面和孔的方位应保持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基准面和孔的方位应保持什么关系?

跟孔的轴线垂直

网友B:
任意位置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孔的轴线垂直

刚才别人发给我的模型我改成沉头孔也可以,但是我的模型怎么搞都是朝向一个方向,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你第二张图,基准面拉远一点,至少高于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意位置均可,,,,,

我的模型沉头孔和螺钉过孔,只能朝向基准面的一个方向,不能沉头朝向斜面,而过孔朝向平面这样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沉头孔垂直与斜面,过孔垂直与平面?

网友C:
基准面拉远一点,在去调整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面拉远一点,在去调整参数就行了

这么一说我茅塞顿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