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问用怎么方法能加工辊子上这样的外形

楼主(2023-06-05):
(无正文)

网友:
加工中心3.5轴

网友:
1.线割 2.CNC+刀具

楼主:
|烟2020发表于 06-05 17:511.线割 2.CNC+刀具
感谢

网友:
这不是刨床尖刀过一下的轨迹么?

网友:
线切割成本最低,CNC最亮

网友:
批量大可以订做一把带齿的成型刀,用卧式铣床转动分度头加工

网友: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复杂结构,设计出这样让人难以想象的零件?

网友:
量少的话普通卧铣就行

网友:
一个车铣复合应该差不多搞定了吧

网友:
卧铣,加一个卧式的分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