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rok 装配体关系求助

楼主(2023-06-06):
各位大哥:
              遇到一个问题,装配体关系阶层调整顺序,之前用proe一拖动就可以出来的,这个怎么拖动都没反应,请老板们赐教一下啊

网友:
剪切,粘贴?

网友:
你这全是保存在装配体内部的虚拟零件,当然不可能随便拖动。
所以你说creo能拖动本身变在带节奏,creo有虚拟零件功能吗。
creo能拖动的都是保存在装配体外部的零件,真的,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虚拟零件啊,你图中的虚拟零件不是你自己在装配体内部创造的吗

网友:
直接拖出来或者右键选择解散子装配体

网友:
文件不全,没法帮你。

网友:
先保存虚拟零件到外部。然后就随便拖拉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铁回复,另外这个刚开始用几个月,也搞不清楚虚拟零件什么的,再上传个附件,看行不行啊

网友(点评):
刚开始用居然会至上而下,也是历害。

网友:
|cspcm8发表于 06-06 11:20感谢各位老铁回复,另外这个刚开始用几个月,也搞不清楚虚拟零件什么的,再上传个附件,看行不行啊
虚拟零部件是在装配内部保存的,文件夹没看不到

网友:
虚拟零部件是在装配内部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