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装配体问题

楼主(2023-06-06):
各位大神,谁知道在CATIA中装配体的坐标系怎么建立?

网友A:
什么怎么建立,装配体不是有个默认的坐标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怎么建立,装配体不是有个默认的坐标系吗

没有啊 ,只有零件又默认的坐标系。

网友B:
以前用过这个软件。大概是先插入一个零件,再插入坐标系到这个零件的一个点。因现在电脑没装这个软件,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这个软件。大概是先插入一个零件,再插入坐标系到这个零件的一个点。因现在电脑没装这个软件,你试 ...

感谢指导!

网友C(2023-12-22):
装配体中插入的第一个零件的座标系,即为装配体的座标系。

网友D:
插入第一个零件的坐标系就是装配体的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体中插入的第一个零件的座标系,即为装配体的座标系。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入第一个零件的坐标系就是装配体的坐标系

谢谢指导

网友:
不客气,欢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