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位和3位电磁阀的应用解惑

楼主(2023-06-06):
在升降门用气缸驱动时,多数会选择3位5通中泄+先导调速阀(有人叫单向气锁阀)的形式,使断气后,气缸保持原位,防止坠落。但是这个应用过程中,如果替换成2位5通阀+先导调速阀一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价格还会有稍微便宜些。疑惑是,这两种阀在使用上具体的区别?欢迎大家理性讨论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使用2位5通的阀,
那么气缸只有两种状态,
门只能是[开]和[关]。。

网友:
首先中泄阀也不能保持位置,毕竟升降门重量不能忽略,断气还是会往下降,应该用锁紧气缸才可靠。就算不用锁紧气缸,那阀应该选中封阀才稍微能实现短时间保持,中泄阀不行。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6-06 11:16

(? ??_??)?(? ˙o˙)?

使用2位5通的阀,

那么气缸只有两种状态,

门只能是[开]和[关]。。

我陈述的有点问题,我们实际的就是两个状态,开或者关。只是防止突然坠落风险。对于这种需求,这两种应用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麦哥123发表于 06-06 12:13首先中泄阀也不能保持位置,毕竟升降门重量不能忽略,断气还是会往下降,应该用锁紧气缸才可靠。就算不用锁紧气缸,那阀应该选中封阀才稍微能实现短时间保持,中泄阀不行。

中泄阀+先导调速阀,我们现实使用,是可以保持不短的时间的。断电后先导调速阀关闭了,无法排气,可以保持相对不算短的时间。也用过带锁紧气缸,加双重保险。中封阀很少用,我们只有在执行机构不方便使用先导调速阀的时候才用中封阀。

网友:
3位5通中泄和2位5通阀只能实现两个位置的切换,3位5通中封可以实现断电位置保持。如果是垂直升降的机构,这种方式也不安全。一般选用端锁气缸或者锁紧气缸。

网友(点评):
他这个带先导阀,理论上也可以随意停,和中封的一样,密封效果可能是三位中封的还好些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6-06 11:16

(? ??_??)?(? ˙o˙)?

使用2位5通的阀,

那么气缸只有两种状态,

门只能是[开]和[关]。。

虽然我们使用的只有两个状态,但是理论上,如果阀前端有软启动阀的时候,不管是2位还是3位都可以实现大概停在原位吧。断气后,两种应用的气缸的输入和输出端都被先导调速阀封住了,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是不是在前端有软启动阀的情况下,这两种就是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象山哥哥发表于 06-06 12:443位5通中泄和2位5通阀只能实现两个位置的切换,3位5通中封可以实现断电位置保持。如果是垂直升降的机构,这种方式也不安全。一般选用端锁气缸或者锁紧气缸。

气缸上如果不加先导调速阀,那2位5通或者3位5通中泄阀是您说的这种情况,无法保持。但是一般场合我们这种防坠落都是用先导调速阀加到气缸进出气口,可以实现非长时间保持。用锁紧气缸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对于特别重要的场合,我们也是用锁紧气缸,再配合3位5通加先导阀这种形式,双重保险。现在想讨论的是,2位5通阀和3位5通中泄阀在都加先导调速阀到气缸的情况下,有什么不同

wrn
断电和断气恢复后,两位阀的门会马上动作(即门会上升或者下降,并且速度会很快),三位阀的门则可以非长时保持原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上如果不加先导调速阀,那2位5通或者3位5通中泄阀是您说的这种情况,无法保持。但是一般场合我们这种防 ...

采用2位5通和3位5通中泄,垂直提升到高处,断气时过程是一样的,靠先导式单向调速阀把气体限制在气缸内,保持顶升状态,断电时,2位5通保持原来状态不变,气体持续给气缸施压,可长期保持顶升状态;而3位5通中泄则是处于阀中间状态,此时跟断气状态一样,靠先导式单向调速阀把气体限制在气缸内,保持顶升状态
综上,个人觉得2位5通更可靠

网友(点评):
综你所说的上面,完全得不出2位阀更可靠的依据来。你要知道“更可靠”三个字代表的含义是用数值来说服人,而不是一堆废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陈述的有点问题,我们实际的就是两个状态,开或者关。只是防止突然坠落风险。对于这种需求,这两种应用有 ...

(ง •̀_•́)ง(ง ˙o˙)ว
大概,
可能,
也许,
实现在[开]到[关]
或者[关]到[开],
经过‘中泄’的状态,
避免[开]、[关]两个直接变换的气压冲击

推测的,不一定对~~~~~~···.

网友B:
用了先导式节流阀的情况下,电磁阀用什么感觉都无所谓了啊。用三位五通的感觉有点浪费了,我们用先导式节流阀的情况下,就用个普通的两位五通就搞定了,气缸主要还是靠先导式节流阀来定住的,这玩意儿是真的好使

网友B:
先导式节流阀本身的作用就是断气保持气缸的位置不变化,包括电磁阀断电导致的断气。所以一般你用了先导式节流阀,就已经足够了。中封电磁阀一般是在负载不大的东西用比如吸笔上下气缸,这样也能封住一点时间,先导式节流阀主要是大负载的时候用,质量极好,之前听说有人做实验就光靠先导式节流阀能撑住个把月气缸不掉下来。

网友(点评):
听说啊,给个论文链接如何,我要膜拜这位大神。

网友(点评):
先导阀在光大做过实验,气缸抱着电池模组,一晚上,第二天位置都没变。中封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2位5通和3位5通中泄,垂直提升到高处,断气时过程是一样的,靠先导式单向调速阀把气体限制在气缸内, ...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前端有软启动阀,断电也就断气了,所以有这个软启动阀的情况下,这两种的结果上就是一样的。我也想不出来有啥其它细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先导式节流阀的情况下,电磁阀用什么感觉都无所谓了啊。用三位五通的感觉有点浪费了,我们用先导式节流 ...

嗯,一般不是特别重要的场合,我也是感觉也够使了。重要场合还是得用带锁气缸,加双重保险。

楼主:
引用 楼主:
气缸上如果不加先导调速阀,那2位5通或者3位5通中泄阀是您说的这种情况,无法保持。但是一般场合我们这种防 ...

嗯,停在中间再上电,气,2位的是立即动作,但是应该不会很快吧,毕竟还有排气节流阀再作用。不同就是3位的需要手动确认动作。个人感觉对于一般情况,影响不是很大。特殊时候,通过手动确认的动作比通电/气候直接动作,更安全。

网友C:
2位5通或3位5通中泄+单向封阀使用,使气缸保持,效果不是不一样的;

3位5通中泄无论断电,还是断气都可以使气缸进出气口气压迅速泄掉,使单向封阀阀打开,使气缸保持,时间短,精度高;

2位5通,如果断气,由于气缸前端(后端)进气口与后端(前端)的封闭阀先导气是一路配合使用的,在主气管,先导气管直径大小不一样,气管长度不一样,封闭封最最小启动压作用下,虽然功能能使实,相对精度不高,时间长;

2位5通,如果断电,由于气缸前端(后端)进气口与后端(前端)的封闭阀先导气是一路配合使用的,所以气缸只会停在最前端或最后端,除非气缸前后端进气,封闭阀先导气分别控制,这样就会更复杂

中封阀由于活塞前后受压面积不一样,会产生一个压差,这样对气缸的保持是不利的,如果短时间,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使用;

锁紧气缸(端部锁紧)只能用在气缸的前端或后端使用,并不能在任意位置使用;

还有一种“锁紧气缸” 抱紧活塞杆的机构,也是需要配后阀来使用,无压力下使用,如果带压力,只能当作刹车用,基本上一二次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位5通或3位5通中泄+单向封阀使用,使气缸保持,效果不是不一样的;

3位5通中泄无论断电,还是断气都可 ...

一看这就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老手了,回答的非常详细。前几条,我和您想的一样。但是对于任意位置锁紧的气缸,我们用的festo的,调试过程中实验过2次,倒是没有发现不能用的情况。

网友(点评):
速度,气压,行程 和气缸负载比较小吧, 可以看一下说明书,不建议带压使用,抱紧的部件是黄铜,参数大与活塞杆磨二次效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防坠落的速度一般都不会太快,大概也就是200mm左右,不会超过300.60多kg用的63缸,行程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位5通或3位5通中泄+单向封阀使用,使气缸保持,效果不是不一样的;

3位5通中泄无论断电,还是断气都可 ...

中封的阀理论上和中泄+先导调速阀和结果是一样的吧,但是实际应用中,后者更加稳定。一般中压的才会有气缸两端不平衡吧。

网友(点评):
是的,一样的,一个作用在缸的进出气口,一个作用在阀口,由于气管长度和接头的泄漏可能性,后者更加稳定可靠; 中封中压都避免不了压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封的阀理论上和中泄+先导调速阀和结果是一样的吧,但是实际应用中,后者更加稳定。一般中压的才会有气 ...

不一样的,先导式调速阀更好一些。单纯的中封只能做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比较大比较重的用这种结构容易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先导式调速阀更好一些。单纯的中封只能做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比较大比较重的用这种结构容易漏气 ...

虽然没有遇到过漏气,但是,结构上确实是单向阀比电磁阀结构更靠谱。

网友D:
俩位阀 +先导就不能随意停了,急停 按下都听不了。
三位的可以随意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有遇到过漏气,但是,结构上确实是单向阀比电磁阀结构更靠谱。

单向阀这个东西比较持久,不容易漏气,电磁阀的我们遇到过漏气的,所以如果有一定重量的垂直安装结构,我们会用一个先导式节流阀装在底下,断电断气就能撑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俩位阀 +先导就不能随意停了,急停 按下都听不了。
三位的可以随意停

前端如果有软启动阀,断电就是断气的,可以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阀这个东西比较持久,不容易漏气,电磁阀的我们遇到过漏气的,所以如果有一定重量的垂直安装结构,我 ...

嗯,支持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6-06 13:27
(? ??_??)?(? ˙o˙)?
大概,
可能,
也许,
实现在[开]到[关]
或者[关]到[开],
经过‘中泄’的状态,
避免[开]、[关]两个直接变换的气压冲击
推测的,不一定对~~~~~~···.

这个点比较新颖????

楼主:
|人外有人发表于 06-06 19:09这个点比较新颖????
大拇哥表情打出来,变成了三个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导式节流阀本身的作用就是断气保持气缸的位置不变化,包括电磁阀断电导致的断气。所以一般你用了先导式节 ...

我也用了先导节流阀,用于左右移栽定位。能停得住,但达不到推不动的水平,手用点力就推动了,不过推走后面会自己回来。可能是气缸密封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