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零件加工问题,如图有一根光轴带法兰,法兰上加工四个沉孔,好加工吗?

楼主(2023-06-06):
请教一个零件加工问题,如图有一根光轴带法兰,法兰上加工四个沉孔,沉孔面到轴的端面距离接近300mm,轴粗8mm,法兰上的沉孔距离轴非常近,那四个沉孔好加工吗?
加工的话应该怎样加工?用何种机器??
(对现场机加工不熟悉,如果竖直从上面钻孔的话中间的轴太长了,会不会没法钻,这个很是疑惑)

网友:
分两个做,然后螺纹连接,

网友A:
反面锪孔,正经的钳工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面锪孔,正经的钳工都知道

今天是小刀拉腚,又开眼了

网友:
加工后再组装

网友:
哪个屌毛设计的?叫他改图纸。白菜做成肉价钱

网友(点评):
2B设计的,哈哈哈

网友:
分开加工,做螺纹

网友:
失败的设计

网友:
老板,有需要出口的吗

网友:
法兰加大呗,搞那么紧凑,设计合理吗?

网友:
使用这种反锪孔刀具,前面的刀头可以拆下来,刀杆装进孔内,然后安装刀头,进行反锪孔操作。加工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而且这种刀具最小只有8的,更小的没有找到

网友:
加工没啥问题,我就想知道这个是从法兰那么粗的轴车到D8吗。
加工费和材料损耗简直无法直视。
还是说焊接的铸造的?那也不合理,分两段做螺纹连接不行吗,甚至不用法兰固定直接螺纹固定不行吗

网友:
焊接之后再车

网友:
这零件如果是一体的,那就利害了,除非有特殊要求 。

网友:
楼主要介绍一下材质,精度,数量,
工艺不复杂,空谈方法没有意义 。

网友:
加工费要爆

网友B:
傻逼设计,这种完全不用沉孔啊~~~~~~~~。屌他们

网友:
一看就是雏儿设计的!哪个老师傅会设计得如此别脚?

网友:
钻通孔,不沉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逼设计,这种完全不用沉孔啊~~~~~~~~。屌他们

暴躁老哥

网友:
评论区一大堆喷设计的,永远都是设计主导加工。人家就是要一体成型呢。空间就是这么紧凑呢。

网友:
这设计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这个如果是锁定的话为什么用长轴面锁螺丝,加工费力,改成螺纹孔锁紧。要是不能改的话那只能用普通车床反面锪孔。大批量就找数控可以反向锪孔的加工

网友:
其他不说,拿50轴(目测)车至8mm?这么不计成本的吗?

网友:
谁设计的,打电话问他怎么加工,说不出来一二就吊他

网友(点评):
直接扣绩效

网友:
这种有标准件的,一拉一大把

网友:
为啥用沉孔,

网友:
盘、轴分来加工 焊接或者销定、螺纹装配等等

网友:
分开成本低下

网友:
做成两个零件,可以螺纹锁,也可以焊接,真的白菜做成肉价钱

网友:
这就是不常去车间的结果,3楼说的绝对正确。这种反锪钻头网上有卖的

网友:
能加工,就是这么早图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