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标准件改制 型号确认

楼主(2023-06-06):
如图所示,这个套筒图纸上说是用标准件改制,但是我查了半天资料,没找到符合标准的标准件,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A:
上淘宝搜3/4套筒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搜3/4套筒就能找到

搜过,长度和大小之类的对不上,差别太大了

网友B:
这是3/4加长套筒,S16,L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3/4加长套筒,S16,L90

淘宝京东上都搜过,长度都是78或者80mm,长度对不上

网友C:
这玩意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能改?

螺丝接口太大了,图片上是24,要的是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