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的规格!

楼主(2023-06-06):
M.2的规格太多了(B key  M key),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好了。

网友A:
USB的规格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规格也多啊?

是的,USB可以向下兼容。

网友B:
M.2接口详解:
1. SSD 尺寸与规格
我们在买ssd的时候,商家都会说什么ssd是2280还是2242规格的,这里的规格实际上就是代表的ssd的尺寸大小

M.2模组的尺寸目前有11种,用Type xxyy的方式表示,xx表示宽度,yy表示长度,单位为毫米。例如上面提到的Type 2230则表示其宽度22nm,长度30nm;Type 2242,表示其宽度22mm,长度42mm;Type 2280则表示其宽度22nm,长度80nm。目前M.2 SSD常见的Type有三种,就是2230、2242、2280。

2. SSD接口
按照接口类型分,可以把m.2接口分为Socket 2和Socket 3

Socket 2也可以叫做B key,支持sata,pcie x2

Socket 3也可以叫做M key,支持sata,pcie x4

B key 的防呆键位于插槽的左方,M key 则在右方。两种类型的插槽其短边接脚数量有所差异

一开始,B key的只能插在b key(Socket 2)的接口中,m key的只能插在m key(Socket 3)的接口中,但是随着m key接口的普及,越来越多电脑主板只有m key 接口,b key的ssd根本插不上去,于是厂商们又设计了一个b&m key接口的ssd。

b&m key接口即可以插上b key也可以插上m key。b&m key支持的通道和b key支持的通道一样,都是sata pcie x2,但是b&m key可以兼容m key 和b key两种,而b key只能兼容b key一种,这就导致了b key毫无优势,b key被b&m key取代,现在市面上只有b&m key和m key两种m2 ssd卖, b key的m2 ssd 已经绝迹

值得注意的是,ssd的金手指有b key,m key ,b&m key三种,但是主板上的m.2接口只有b key和m key两种。

当主板上的m2接口是b key时,只能够插上b&m key和b key的ssd,m key的插不上去,如下图:

当主板上的m2接口是m key时,只能够插上b&m key和m key的ssd,b key的插不上去,如下图:

3. SSD协议
按照协议分,可以把m.2 ssd分为走sata通道的ssd和走pcie通道的ssd。注意这里只讨论m.2接口的ssd,ssd即使是m2接口的,也分走sata通道和pcie通道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nvme和ahci是协议,nvme协议是专门为pcie通道的固态硬盘设计的,而achi是专门为sata通道的硬盘设计的,pcie和sata都是通道。

现在越来越多人,把achi协议就叫成sata协议,我们下面就用sata协议这个名称。

m2接口有两种,一种走sata(achi)的,另外一种走pcie(nvme)的。

走sata的速度跟传统sata接口的没区别,就是接口变成了m2的了。

走pcie的就是我们说的nvme ,性能比sata强了很多。

一般来说,在购买m.2 ssd的时候,商家都会把支持nvme的明显标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卖点),而不支持的一般都不标。

根据我们上面对m2接口型号的了解,我们知道

B key 支持sata,pcie x2.

M key 支持sata, pcie x4.

b&m key支持sata,pcie x2.

这里直接给出结论,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ssd中,绝大多数b&m key的ssd都是不支持nvme协议的,只支持sata协议,所有m key的ssd都支持nvme协议,(至于b key的ssd,现在已经被淘汰,这里不讨论)

绝大多数b&m key的ssd都是不支持nvme协议的,只支持sata协议

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ssd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在购买ssd的时候,绝大多数b&m key都是支持sata协议,而不支持nvme的。

总结一下,我们有两种方法判断一个ssd是否支持nvme协议

第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看ssd上有没有写nvme,写了就是支持的,没写就是不支持。这样就不用管ssd是什么接口的了。

第二种,观察ssd的接口,我们我们拿到一个m key的ssd,就可以直接判定它是支持nvme的,拿到一个b&m key的ssd则无法判定,我只能说绝大多数b&m key都是不支持nvme协议的(支持sata协议)。

4.兼容性

ssd可以插上主板上的m.2接口,只是兼容的最低要求。有的ssd即使可以插上去,也无法正常使用。需要具体了解主板的设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购买ssd之前,应该先详细地询问主板是否兼容你所购买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接口详解:
1. SSD 尺寸与规格
我们在买ssd的时候,商家都会说什么ssd是2280还是2242规格的,这里的规 ...

谢谢你,旋律,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