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装调试和维修问题

楼主(2023-06-07):
作为一个维修新人,我想向各位前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或者维修好了之后,人回公司没多久,就又会出问题?

网友:
维修质量不达标

网友A:
1. 治标不治本。就像肺炎引起了咳嗽,只吃止咳药是治不好病的,只是当时缓解了症状。
2. 设计有缺陷。设备在设计阶段就存在缺陷,与使用场景不完全符合,这种不是简单维修能够解决的。
3. 合同不合理。某些设备合同的尾款较多,并签署了类似维修次数过多就扣掉部分尾款的条款,甲方会故意增加维修次数。
4. 群众有坏人。你们不是唯一的设备供应商,那个给回扣更多的设备商被你们顶下去了,拿不到钱的部门主管/工人就会想办法把你们的设备坑出去。

暂时想到这么多,欢迎补充。

网友:
这是设备运行曲线,早期故障多。
维修了易坏,一般是没解决故障的根本原因。比如有个单位的水泵烧电机,换了新电机5回还是烧,我们去一看,原来是系统设计不合理,就规定了新的调节方法,以后就再也不烧电机了。

网友:
这样的事很常见,我们公司改造了一条落料线,新增部件功能测试都没有问题,在生产一段时间后各种问题体现出来了,再去解决发现是源程序设置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治标不治本。就像肺炎引起了咳嗽,只吃止咳药是治不好病的,只是当时缓解了症状。
2. 设计有缺陷。设备 ...

学习到了!

网友B: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不然怎么体现你的作用,以前维修工,天天玩,给老板派出洗厕所,后为经人指点,设备天天坏,工资加了,学徒 配了,机器不坏也要搞坏,埋雷,破坏,反正不能让机器正常,

网友(点评):
经常维修,让老板主观上认为给你们维修保养部门开的工资值得!

网友(点评):
经常修证明维修部有存在的意义,天天不坏,白开工资,机器一般极难坏的,所以要搞破坏,埋雷,这个我在行,机器最少一月坏几次吧,不然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网友(点评):
春总,人家是售后维修,不是自己厂的设备维修,别把人坑了

网友:
维修手段都用了,没用,一般这种就是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不然怎么体现你的作用,以前维修工,天天玩,给老板派出洗厕所,后为经人指点,设备天天 ...

你这想法太邪恶了,我那又不是场子里的维修工作,我是得到全国各地的客户那里安装和维修的工作,要是照你这么干,要么被类似,要么被开了。

网友:
客户对设备不熟悉,操作不当。

网友:
人机料法环

网友(点评):
QC人给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治标不治本。就像肺炎引起了咳嗽,只吃止咳药是治不好病的,只是当时缓解了症状。
2. 设计有缺陷。设备 ...

正解,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