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对称的零件图纸该怎么表达?

楼主(2023-06-07):
一般轴对称的零件很好表达,但是中心对称的零件图纸该怎么表达呢?

网友:
十字中心线,图太大可以只画1/4

楼主:
大神,能不能稍微详细示意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制图篇

网友:
机械制图之基础篇

网友:
实在不行就文字描述,图纸最重要就是能表达清楚不让看图的人产生歧义

网友(点评):
哈哈,我看别人话的图经常有歧义,我自己话的别人看了也有歧义,只有自己看自己的没歧义

网友(点评):
那就是图纸还不够细致

网友:
不用画对称特征,用十字点划线表示,已画出的特征,用2X标注即可

网友A:
现在都是三维软件出图,没必要这么省,直接投影出来的,又不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三维软件出图,没必要这么省,直接投影出来的,又不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问题是需要标注,标注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需要标注,标注的话就麻烦了。

上个图说明,可能会好一些,标注什么的,也没有太麻烦,尤其是对称的图形,也不会每个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