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换向阀

楼主(2023-06-07):
坛友们,最近遇到一个难题,这种三通换向阀的密封怎么做才能实现0.1Mpa的耐压不漏气呢?有没有好的建议,向各位大侠致谢!

三通换向阀

三通换向阀

网友A:
开O型圈槽加O型圈密封,槽接触面保证光洁度,以前有做过50千帕不漏气。

网友(点评):
目前就是用的O型圈密封,光洁度您给的多少,我们目前测试100kpa会漏气

网友(点评):
光洁度0.8够了,你就算好压缩量试试,最好在密封圈上涂抹润滑脂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参考球阀结构

网友(点评):
球阀是球面,这个是圆柱面,而且球阀是特制的密封圈

网友:
唇形密封圈试下

网友(点评):
密封槽不是标准的圆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0.25Mpa的做过,内漏没了,把亚克力端盖崩了。不过这是有知识产权的,不能告诉你。

网友(点评):
能稍微。。给点提示吗?哪家的

网友(点评):
去查专利

网友B:
口也不是很大吧,2寸半?直接买三通球阀加执行器不能用在你们的工况么?

网友(点评):
DN100也有,普通杂牌的也不算贵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O型圈槽加O型圈密封,槽接触面保证光洁度,以前有做过50千帕不漏气。

0.8的要求有点高了吧,这要上磨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也不是很大吧,2寸半?直接买三通球阀加执行器不能用在你们的工况么?

国产的在1个W出头,进口的3个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产的在1个W出头,进口的3个W

淘宝,DN100,1k多的有好几个呢我看,你从哪咨询的要1个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DN100,1k多的有好几个呢我看,你从哪咨询的要1个w。。。

1k多的是球阀吧,而且90度转角的满足不了工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1k多的是球阀吧,而且90度转角的满足不了工况

咱俩从开始讨论的不就是用三通球阀行不行么。。正常的都是90度的,改管道适应球阀不行么

网友(点评):
好像是两位四通,堵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