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硅片吸盘

楼主(2023-06-07):
一个石墨舟放182的硅片,长是放8个硅片的距离,宽是放2个硅片的距离,15层,层宽约15-20mm,现在想找个能伸进去的吸盘把硅片取出来,有哪位大哥见识过类似的来指点指点迷津。

楼主:
看着很像啊,我的需求只要把硅片或者晶圆从窄缝里面取出来。你这个叫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很像啊,我的需求只要把硅片或者晶圆从窄缝里面取出来。你这个叫什么?

你都说到晶圆了,那就去搜一下晶圆搬运机器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很像啊,我的需求只要把硅片或者晶圆从窄缝里面取出来。你这个叫什么?

半导体行业,晶圆搬运机械结构。真空吸附,同时搬运多片晶圆。太阳能光伏设备也常见。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老哥

网友:
好像没标准的,都是根据使用情况定制

网友:
之前有做过,不行做不好,后来可以买现成的,,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光伏镀膜设备上使用,江松,罗伯,中电二所……都有看到过

网友:
晶圆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可以,就是个铁片开了气槽,可以找找锐洁的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