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方框了!!!!

楼主(2023-06-07):
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电脑里面的软件菜单栏字体都变成方框了,网上找了很多办法,失踪处理不了

UG,AI比较明显,SW偶尔会在工程图上出现

网友A:
系统问题,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你个办法,找个大锤,在主机上使劲敲打即可

要不,您把您的处理结果发过来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题,修复

您的意思是指重装系统?

网友C:
这种解决不了的事情最好就是重装系统重装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解决不了的事情最好就是重装系统重装软件了

感谢

网友:
可能是字体问题,找个没问题的电脑拷贝一下字体文件